数据采集与分析
数据采集求助

楼主(2004-02-27):
我用PCL-818L做信号采集.采用外触发方式,外部给我一个脉冲就采集一个数据 这种循环连续采集方式如何做.我如何才能判断脉冲已经来临 我用VB编程 外触发与中断触发有何区别 请大侠指教

网友A:
trigger 是前段作业, Interrupt 是后续工作. ADC 接到 trigger 信号后, 才开始进行 Analog to Digital 的转换动作. 若有 FIFO 时, ADC 转换完后, data 会存入 FIFO, 而当 FIFO 半满时产生 Interrupt. 若无 FIFO 时, ADC 转换完后, 会立即产生 Interrupt. 此时, Interrupt 会使 driver 内的 ISR() 被调用, 进而 copy FIFO/data 至 Buffer 内. 厂家应该有提供相关的 DLL/function 可用吧. 您查看看吧!

楼主:
感谢GaryLin的回复 再请教:各个厂家的PCL-818L采集卡是一样的吗,比如研祥和研华两家公司. 他们的驱动是不是可以通用?

网友A:
要详细比对格规, register 的设定/offset 才知. 不然, 发 mail 去问厂家, 厂家也应该会告诉你结果.

网友B:
研祥和研华的PCL-818L寄存器地址应该是完全一样,驱动可以互换,详情还是对比一下两家说明书。

楼主:
外触发我加在PCL-818L第35针脚EXIT TRIG和AGND两端 本来是5V的方波一下子掉成2V左右.我测量EXIT TRIG和AGND之间的阻值为0.6K欧左右 是外触发我接错了,还是外触发通道已被击穿或者还有其他原因.有无补救方法 (软件触发工作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