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M440变频器故障

楼主(2004-02-28):
我有MM440的变频器,11KW,4KW,5,5KW 在运行运行中老烧电源,打开内部测量发现电源部分爆炸,整流与逆变没事,我的变频器已经加了进线电抗,什么原因,是否要加输出电抗和制动电阻,我的变频器是长期运行的

网友A:
1.爆炸是否是电容爆了?如果是电容爆了,一定要使用进口电容,国产电容质量不行。 2.变频器是否发热很厉害?要加强散热 samlei@leiyao.com.cn www.leiyao.com.cn

楼主:
电容是原装进口的 变频器在正常工作时温度正常,并不热

网友A:
那么,电源爆炸都烧毁了那些元件? www.leiyao.com.cn

网友B:
440是西门子经济型变频器由于成本问题故障率非常高特别是电源部分

网友C(2007-07-12):
  mm440是西门子变频器易发生电机不运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