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西门子变频器的制动

楼主(2004-02-28):
电厂翻车用拨车机使用西门子变频器,变频器有制动电阻,电机没有制动器。正常使用是高速变中速或是低速后停止,没有滑行。但是当有事故发生时,按下急停按钮,停止变频器的输出,此时不知制动电阻能否工作?,如在高速运行时,因设备自身重量很大设备的滑行距离很长,从而引发设备的损坏。 请教有什么方法可以使电机迅速制动,从而使设备减小滑行距离?除去电机加制动器外有没有别的方法??? 变频器有没有可能在正常运行状态下失去控制,一直输出??? 感谢!!!!

楼主:
大家怎么不发表自己的主意啊?

网友A:
我们公司销售各种变频器,其中台安变频器在加刹车电阻后制动方面效果还不错,在一般的工作情况下可以设置在0.1秒.在变频器外部面版上加了急停,急停按下不是停变频器的电源,只是给变频器一个信号.所以刹车电阻还是可以工作. 变频器没坏是不会出现失去控制的情况,就是坏了也不一定会.失去控制一般是有程序问题影响的. 如想试用或咨询,可以来电. 电话:0571-86772520 本人说的不好,各位师傅请多包涵!

楼主:
谢谢了啊,阿里路

网友B:
看西门子变频器的型号的7018或7016系列制动效果非常好但它不是 用电阻的而是改变相序来实现的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反节制动

网友C(2004-05-18):
此时变频器已停止工作,必须用电磁抱闸。

网友D:
应该还是在工作的!! 只要变频输入有电,就一直在工作!

网友E:
只能用抱闸,或利用有反接制动的变频器,即在短时内让电机反转。

网友F(2005-09-25):
维修驱动板后不用假负载试机也可以的,当板修好后把与驱动块pc929八脚相连的一光耦断开一脚。这时给驱动板通直流电测6路驱动的动态电压,用指针万用表10直流电压档。上三路电压在3V左右抖动,下三路在7-9V之间抖动。如上下三路动态都正常,这时装机上电一切OK!有无锡的朋友吗?如遇问题可与我联系。手机13921190141

网友G(2008-07-08):
要要快速制动,一个是机械方面解决就是加制动器,一个是电气方面,对于变频器还说可以加能耗制动和直流制动。

网友H:
           同意11楼看法

网友I:
如果是6SE70装置    安装一个安全停车选件(K80)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