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求助:siemens变频器维修

楼主(2004-02-28):
变频器型号:6SE7016-0TP50-Z(Z=G91+C23) 输入500DC 输出380AC 功率:2.2KW 变频器是拖动一个换筒的电机。 故障现象:F026 UCE Lower switch/UCE Phase2。 应该检查哪些地方才能消除故障。 请各位前辈指点。 等待大家的帮忙。。。

网友A(2003-09-03):
CU板是否正确插入?X9/5-6是否打开?电机有无接地?不然变频器要修了。

网友B:
根据你提供的信息,看起来应该是缺相,检查一下变频器输入端电压是否有问题?如果没有,可能是输入整流模块故障。

网友C:
应该是主回路的问题,检查电机是否缺相,如没问题就是变频器内主回路板的问题,和控制板没关系!

网友D(2004-02-03):
这种故障我遇到过很多,是驱动板(也就是主回路板)上的一片驱动厚膜的检测点故障(V相)

网友E:
我修过F026报警的西门子变频器不下30台我可以明白的告诉是个反馈电阻坏了并在什么位子请联系135868692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