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数据问题

楼主(2004-02-28):
同alarm同样的环境,另两台机器,同时历史显示消失,显示为黑色,但查历史数据文件,均有生成,为何,删除历史文件,重启,能否解决?intouch运行速度很慢,在进程中有显示,但画面出不来,为何?

楼主:
是的!7.11

网友A:
报警功能还是 ifix 功能强. 远程点不要在同一画面上显示太多.

网友B:
把要记录的数据赋值给另外的变量,然后对另外的变量进行记录

楼主:
不知道这样能否解决我的问题,我想wonderware公司肯定没有说明,根据各位的提示我是否可以这样猜测:是软件设计上存在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