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Link的总线电缆的选定!

楼主(2004-02-28):
CC-Link的总线电缆是三蕊的,而市场上都没得三蕊的线卖。而又不知CC-Link的总线电缆是否有特别要求,市场上的485四蕊的线可以代替吗?请各位专家给予指导,不胜感激!(我用的总线会与车间设备的动力线一起走,有问题吗?)

网友A(2003-05-21):
cc-link 电缆现在有国产的,正在测试中。

网友B(2004-03-30):
485四蕊的屏蔽线可以代替,我用过。

网友C(2007-05-14):
我们有美国百通生产的3芯CC-LINK电缆现货库存,铝箔+编织网共双层屏蔽,有独立接地导线,红色外护套,可提供CLPA的认证。如有需要可联系我们sales@vdom.com.cn 电话:010-68005160 详细技术参数请参看http://www.vdom.com.cn

网友D:
国产CC-Link电缆其实完全可以替代进口的!
    如果的传输距离很近、通信速率不高,也可以用RS485电缆代替的。传输距离过长了就必须考虑阻抗匹配、信号衰减问题。
    如果总线电缆与动力线一起走而又无法保持距离,动力线也本身没有铠装的话,建议总线电缆穿钢管敷设以降低干扰。

网友E(2007-09-29):
用2芯屏蔽。。。保证你没有问题。。 就普通RVVP2*0.75. 我们工程都用那。

网友F(2007-12-02):
我们有转换器,如需求可以联系,61305608@163.com

网友G(2008-01-22):
两芯带屏蔽的普通缆线就可以了,一点问题都没有,专用的太贵

网友H(2009-03-20):
我们有3芯,4芯的CC-LINK/LT连接器产品,有需要的请联系,www.fzpk.com

网友I(2009-05-01):
没有特别要求,补一定要买三菱原装的

网友J:
国产的也很好使...

网友H(2009-11-16):
福州派科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提供原装CC-LINK 三芯的电缆线产品,3M 79100电缆 0591-28060100-802

网友K(2012-02-12):
如果用两芯的,CCLINK不是三线制的吗,共地线不接是不是,我在柜内使用,六个模块之间通信距离不超过50CM,总过不会超过5m;用RVVP电缆有没有问他,上位是三菱Q主站模块,下位是AJ65远程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