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

楼主(2004-02-28):
我的设计中需要的采集卡:采集十路热电偶或热电阻信号,另外还需开关量输入输出。 请问选用哪一型号的采集卡为好?谢谢各位

网友A:
用普通采集卡采集热电阻电偶信号时需要自己将信号变换成电压形式输入到板卡,建议采用采集模块,接线就比较方便了,例如研华的ADAM-4013,4018,4050等

网友B:
假如实在想用板卡的话,我记得好象中泰提供这类的板卡。你可以去看看。

网友C:
我对板卡一无所知,请介绍数据采集板卡的知识。

网友D:
模块的确是不错的选择, 方便, 简单, 好用. 热电偶输入模块 http://www.icpdas.com.cn/products/7000/i-7011_c.htm http://www.icpdas.com.cn/products/7000/i-7018_c.htm 其它 I/O 模块... http://www.icpdas.com.cn/products/7000/7000_index_c.htm 数据采集基础知识 http://www.gongkong.com/tech/detail.asp?id=96015 工业自动化系列专业参考书籍 http://www.icpdas.com.cn/products/books/book_c.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