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有重谢:一个DCS CS1000问题

楼主(2004-02-28):
那位大哥大姐用过?DCS CS1000,请帮帮我! 求助:DCS cs1000中如何实现隔站控制功能,比如FCS1中的开关仪表(SO-1):VCON1,如何控制FCS2的开关仪表(SO-1):VCON2?在Control Drawing Builder中如何定义功能块?AREAOUT 通道如何命名? 谢谢各位!

网友A:
发邮件给我,我应该能帮到你。

网友B:
解决了吗?

网友C:
看一下在线帮助,横河的帮助很完整

楼主:
我是这样做的:在AREAOUT通道上的命名是要控制的第二个站开关仪表的名字 .MV。如:VCON2.MV,这样的话,在虚拟调试时候,只能用VCON1开VCON2,但是关没有效果。 我想是不是定义的没有错误,只是在虚拟调试的情况下,就是关不了呢? 请各位大侠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