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CI7841怎么作为一个Can节点

楼主(2004-02-28):
小弟刚刚接触Can总线控制,现在用insightME-52单片机模拟器+SJA1000+PCA82C250 搭成了一个Can节点,电脑内插了PCI7841这块卡,打算作为另一个Can节点,让它们两个 进行通信。 现在的问题是:SJA1000+PCA82C250我试了PeliCan的自发模式,可以发送,就是说这部分 电路和单片机的程序应该没问题。可从SJA1000+PCA82C250这个Can节点往PCI7841上 发的时候,状态寄存器返回的是60,也就是说没发送成功,一直在不断重发,PCI7841我 预先也对它进行了初始化,然后就让它停在哪儿等接受,可为什么会收不到呢? 另外:PCI7841卡自带的sample我试过是好的,卡没问题!连接上我也加了匹配电阻啊! 是什么问题呢?大家帮帮我吧!在这儿被卡住了!

网友A(2003-11-04):
问题解决了,原来PCI7841卡里已经自代了匹配电阻,我在电路中又加了电阻导致无法通信。 打电话问了他们这才知道,写出来以后再有人用这块卡也就知道了!

网友B:
我就打算,做一套和你一样的东西!现在很忙目!能不能教教我! 请问你的电话多少! 我姓杨!男性,22岁!急切的想和你联系!

网友C:
transient,请问,你的pci7841是在什么操作系统下用的啊,我也在用,但是在win2000下怎么也通讯不上,我现在winme下用,还有个问题,在自定义波特率时总是有错误,能否帮帮忙,多谢。

网友B:
我在2000下试的两个口的相互通讯,好用没有问题!

网友B(2003-12-08):
我的下位机,采用的是AT89C51+SJA1000+PCA82C250和PCI7841!一次性测试成功!令我非常高兴!随之而来的细节测试里!我就怀疑下位机发送一个数据需要多长时间?这个问题,不好解决!我需要。实时传输数据!一个节点大概2K.

网友D(2004-02-26):
请问您们有SJA1000,12M下的的波特率计算值吗? 这算的太累想借鉴

网友E:
有SJA1000的波特率计算工具下载 www.zlgmcu.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