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更改LINUX系统搜索路径

楼主(2004-02-28):
我希望在安装应用软件后,将搜索路径加入到LINUX的系统搜索路径中去,如何操作,请指教!

网友A(2004-01-08):
添加系统变量 path。。。。。等等 goole上搜一下一大堆

网友B(2004-02-28):
搜索什么?如果是想直接运行程序,将程序复制到/bin,/usr/bin都可以直接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