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急!!请教油田磕头机专用的节能方式

楼主(2004-02-28):
请问各位:油田磕头机专用的节能方式能具体告知一下吗?不甚感激!!!

网友A:
别急啊,磕头机要想节能,可不是简单的事。做不好可能并不节能,这要看具体的工况而定。

楼主:
是吗,现在我正为这一块发愁,那么能讲一下传统磕头机的节能方式吗?我看到很多变频厂家产品说明中都说使用磕头机专用节能方式,但不知究竟是哪种方式!!

网友B:
别怕!可为!你的联系方式告诉我。我的伊妹是hans4free@yahoo.com

楼主:
那先谢谢了,我的是xjweo@163.com

网友C:
能给我一份吗?偶想学学!谢谢 wh9213@sohu.com

网友D:
磕头机抽油机变频器节能制动单元       对于油田磕头机来说,变频改造的优点是显而易见的    1,配合井下状态,改变冲刺,从而改变抽油的效率,    2,柔性启动,把电机启动电流降低3-4倍,保护了电机和机械设备,    3,最大力矩得到限制,断托的可能性大大减小,    4,可以遥控抽油速度,不必更换机械设备,       但是,使用变频器后,用户发现不但不能节能,而且还耗用更多的电能,    这是为什么呢?       由于磕头机有两个工作状态:    一个是电动机驱动机械设备运动,磕头机从电网吸收电能(电表正转)    另是一个释放能量(机械势能,井下负压,平衡块势能),由机械设备带动电动机    运动,是一个发电的过程(电表反转)。       就是说,抽油机在相当一段时间内,要把势能变为电能回馈电网。    在不使用变频器时,这个电能是直接回馈电网的,并没有在本地设备上耗费掉。    (综合表现为磕头机供电系统的功率因数较低)       但是在使用普通变频器时,情况发生了变化。    普通变频器的输入是二极管整流,能量不可反方向流动。上述这部分电能没有流回电网的通路,    必须用电阻来就地消耗,这就是我们在磕头机变频器上必须使用制动单元和制动电阻的原因。       因此,使用普通变频器以后,如果冲刺不变,整个系统消耗的电能更多了。(表现为电    表只会正转,不会反转。)       解决办法是把能量回馈电网。       深圳加能电子生产的能量回馈制动单元专为油田磕头机设计。    可以把97%的电能回馈电网。       型号IPC-PF-1s.可以配合55kw以下磕头机变频器使用。    0755-8341-6757    0755-8341-6746

网友E:
磕头机要想节能不一定要用变频.

网友F:
我接触的比较多,我们的具体做法是:应用永磁电动机,提高终端功率因数,降低线路无功电流。

网友G:
用点饥的星角起动试一试

网友H(2008-07-29):
磕头机的节能需要做的工作包括地上和地下两个部分.

节能的关键在泵效.

地下部分影响泵效按影响大到小为序,1,泵挂外径 2,抽油杆串列组合设计 3,锚定 4, 扶正器

地上部分影响泵效的是配重块的合理位置,机械传动效率,

空抽是最大的浪费,所以恰当的运行冲次非常关键.所以要经常调参加强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