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修改PLC中的watchdog的定时时间

楼主(2004-02-28):
我用美国AB公司的PLC控制一条生产线,过一段时间就报警watchdog时间超时,此时生产线就自动停止,但此后不需任何的修改,再次启动。生产线又可以正常工作了。过段时间机器又出现自动停止。不知谁能帮我搞定啊

网友A:
watchdog扫描时间超时,应该是你的程序有问题,建议你清理程序

网友B:
这怕不是DOG的问题吧

网友C:
俺随便一说: 是不是程序中加了时间控制,比如对某一个开关量计数,计数到后,你的程序就停了,可能此计数器由你的启动按钮复位,请问你的程序是自己做的吗? 建议:1 程序简单,可以删掉重来 2 与程序原编联系协商

网友D:
有可能是电源部分的波动造成内部5V的浮动,而使CPU出现错误,这种现象是硬件‘看门狗’报警。(1)找AB公司(2)检查电源部分 (3)检查控制信号线和动力线之间线路。干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