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哪里可以免费下载WINCC5.0或6.0

楼主(2004-02-28):
我以前主要做DCS,现想学WINCC,请问哪里可以免费下载WINCC5.0或6.0,或者可以免费索取试用版光盘?请高人指点,兜售者勿扰!

网友A(2007-05-21):
本论坛有好多你这样的贴你找一下

网友B(2007-07-07):
http://www.jdman.net/down.asp?id=4&sid=0
我已下载到了99%。。。。。。。。。。。。。。。。。

网友B:
我已下载,缺sql2000server,
我有sql2000server标准版,正在下它的sp4大补丁

网友C:
Wincc需要其专用的SQL2000版本,请西门兄不要使用标准版的SQL2000,如果您安装了微软出品的标准版SQL,那么在安装Wincc时系统会提示您没有安装SQL。
另外,听说您安装过Wincc6.2,该版本Wincc需要SQL2005才可以安装,如果您曾经安装过SQL2005,那么您可能在安装SQL2000时会出现一些意外情况。

网友B:
多谢提醒,又要找N天了

网友B:
如果您曾经安装过SQL2005,那么您可能在安装SQL2000时会出现一些意外情况。
====================================
可能要在系统注册表中删除掉SQL2005

网友B:
这SQL2000 for wincc真不好找,好多都是收费的

网友C:
億萬電器論壇的FTP就有下載,請注意,如果您的Wincc6版本為SP3亞洲版(也就是俗稱中文版)那么您需要安裝的SQL版本為SQL2000 SP3A For Wincc。

网友B:
这億萬電器论坛我也搜到了,好象是要收费的,50元

网友D:
ftp://e1000.com
可以下的

网友E(2007-08-08):
听说WINCC的数据库不是SYBASE吗?

网友F(2007-10-05):
赞同资源共享,我有正版软件,wincc的数据库绝对是sql2000,正在使用该系统。

网友C:
低于Wincc6版本的使用Sybase数据库,从Wincc6开始使用SQL数据库。

网友G:
不晓得哪有WINCC6的HTTP下载?

迅雷可以下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