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是不是松下伺服的通病

楼主(2004-02-28):
我前后共买了三套松下0.4KW的伺服系统, 它们都出现同一个问题就是在运动的时候只能往一个方向运动, 不能反转,不知你们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 急, 请大家帮忙,谢谢

网友A:
你的上位机是什么?用哪种控制方式?是否设置了运动方向禁止? 愿意和你共同探讨一下

网友B:
调整驱动器内参数可修改

网友C:
最好买正规代理商的,以免你本人水平差时可以得到良好的技术支持! 我帮你搞点收点小费喳样?

网友D(2004-05-08):
你是用什么控制方式?

网友E:
肯定是控制没对了

网友F:
控制端口配线有问题,或者伺服内部参数设置不当,建议详细看看使用手册。

网友G:
控制方式问题!这怎么可能是通病呢,再烂的东东也不一定有这样的通病的

网友H:
最大可能性是你采用了位置控制方式,采用脉冲+方向控制电机运动,但内部参数却设成了CW+CCW型,因此你可以通过更改内部参数来完成。

网友I(2008-11-12):
参数问题,改下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