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access做后台数据库容量是否够大?

楼主(2004-02-28):
大家好!用Access做后台数据库容量是否够大? 我有一个项目需要记录50个单精度数值,每秒记录一次。每条记录包括年月日、时分秒、名称和数值。这样算下来一天就要有400万条记录,设计年限为10年。请问这样的数据量,用Access做后台数据库容量是否够大? 假如我给每个数值建立一个access数据库会不会好一点?还是我应该换一种数据库? 请各位大虾不吝赐教!

网友A:
肯定不够的,如果为每个数值建一个数据库,则数据库的连接太多,可能会影响你的程序性能。不妨考虑一下这样:每天由一个程序将上日的数据导出导大型的数据库中。

楼主:
那么这个导出程序在哪里做呢,似乎做一个独立的比较好噢? 一个月导出一次怎么样?

网友B:
十年?有这个必要吗?建议客户把数据打印出来比较安全。

网友C:
MSDE:可到2G

网友A:
如果你要导出来,肯定要导出导大型的数据库吧。一般的大型数据库都有数据导出导入的功能。要不你用其他工具写一个应用程序,来实现数据的导出。可以每天闲的时候运行此工具呀,一个月一次数据太大了吧

楼主:
msde是一种数据库吗?我孤陋寡闻哦。哪家公司的,有下载吗?

楼主:
如果用大型数据库的话,成本未免太高了吧。我使用visual foxpro容量是否会大一点。 筱筱,你说得对,历史数据设计成10年的确没有必要,但是客户希望有电子文档。即使不用保存10年,1年的容量也是需要的。

网友D:
有同感,我也在设计一个用access数据库记录的工程,每分钟插入一条记录。一天是1440条,一年下来数据量也很惊人。我是这样来考虑的,到每月的第一天将数据库复制成一个一时间作文件名的新数据库文件。然后将老数据库中的记录清除。

楼主:
这个办法好,如果用户需要上个月的资料可以自己去找!

楼主:
但是,如果客户要求年报表岂不是很麻烦?

网友E:
access数据库理论可以达到,不过建议使用SQL . 还有个问题,146亿条数据,你的硬盘有多大?存储这么多的数据,你的硬盘可靠性问题有考虑过吗? 一般数据存储要求每秒中一次,都是高要求的,你的硬盘有做阵列吗?计算机是否双机热备? 如果以上问题你都没有考虑,说明你的客户要求并不高。没有必要考虑ACCESS容量了

楼主:
dengbinfd,谢谢你的建议,我用的硬盘是80g没有阵列。 事实上这些模拟量并非十分重要的数据,是一些水位和电力参数。但每秒一次是客户的要求。唉~~ 客户比较外行,总希望系统把一切数据都记下来。我这样想,首先说服客户降低数据的纪录频率,比方说5分钟一次足够了,或者按照设定的变化率来记录也可以。其次我在组态软件里面做一个每月备份,你看如何?

楼主:
我目前用的组态软件是组态王。 LQM,能告诉我你用的是哪种组态软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