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个三菱PLC问题请教

楼主(2004-02-28):
我使用三菱FX2N-80MR的PLC, 重新输入程序时发现中间继电器M32总是闭合得电,是不是触摸屏原来设计影响,如何解除这种现象,请教各位高手。

网友A:
换别的M

楼主:
老济:你好? 换别的当然好,但是我想知道为什么?

网友A:
把PLC和触摸屏中关于M32的都看看。

网友B:
我用过三菱的F920人机界面,该人机界面自动占用M0等继电器,你可以看一下该人机界面自动占用了PLC的那些继电器和寄存器。

楼主:
把触摸屏的连接线取下后再试一下!

网友C:
如果你用的是三菱的触摸屏,此现象应该与触摸屏无关 触摸屏占用PLC的位地址通常是M0-M9. 仔细检查一下你的程序吧,是不是地址又冲突,或者触摸屏的某个 按键把它置位了

网友A:
F940的控制元件位地址通常是M0-M9,也可以修改为其它的位地址。

网友D:
是不是程序中使用了双线圈??一般与触摸屏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