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数据采集时接线方式

楼主(2004-02-28):
使用研华数据采集卡PCI1710HG进行数据采集时,单端接采集信号没什么问题 ,但差分接时用其自带的Advantech Device Manager测试确仍然出现16通道单端采集,且信号跳动比较大,这是何故?望高手指教!!

楼主:
没人回音啊!高手们,请指点一二,小弟万分感谢!!

网友A:
你接的是什么信号,如果是传感器等浮空信号,采用的又不是差分信号的标准接法,就会出现比较大的跳动。试着将差分输入的负端串联一个电阻接到AGND,看看跳动现象能不能解决。

网友B:
你可以看以下自己的设置是否正确,软件肯定要设置 输入方式 ,硬件也可能有,你可以看一下说明书。

楼主:
我是直接将信号发生器的信号接到+端子板上,赵兄提到软件肯定要设置输入方式,可我使用PCL818HD时就没有,PCI1710HG好象也没有啊,说明书上只说将AIn接正,AIn+1接负就可实现差分输入了。

网友B:
你可以看一下板卡上面,是否有一个跳线 名称应该是“S/E OR DIFF”,那个应该是设置单端和差动的跳线。看你的意思好象是 设定在单端方式。

楼主:
以前我使用过PCL818HD,那块板卡上确实有如赵兄所说的设置,可PCI1710HG没有什么跳线设置,只有接线端子板PCLD-8710上有个CJC(Cold Junction Compensation)有跳线设置S/E,DIFF OR DISABLE,可这个好象与一般采集没什么关系。望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