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Vacon变频器的用法!

楼主(2004-02-28):
我用Vacon变频器多目标加7应用方式,该方式可以达到1900HZ的频率,可是我设定好参数后(Min 0HZ,Max 1100HZ ),电机的转速只有给定频率的10倍,原来同样的电机都是60倍的,不知道怎么设置参数,情执教

网友A(2002-11-26):
您加载特殊应用宏了吗

楼主:
加载了,在G0组应用方式选择中也出现了追加的宏,选择的就是那种方式啊, haifeng,请再指教!

楼主:
请各位专家给我分析一下原因啊

网友B:
关于Vacon变频器需要知道电机的一些参数,电压,电流,功率, 工作环境特征

网友A:
您应用该是磨床,转速8万转左右,请再检查电机参数的输入 E:GHFRGDB@sina.com

网友C:
不管你用的是什么先改高频再改底频再改动高频,认真读说明书不要忙目呀!

网友D:
vacon有一个高速应用宏,应该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啊!不行吗?给他们打电话吧

网友E:
Vacon下载一个高速应用宏可以满足你的要求我用过在高速磨床上,a应用最高频率可达1900Hz,b应用最高可达7200Hz.

网友F(2003-02-25):
VACON,机器很次,它的北京CEO好象性赵,是个傻瓜!

网友G(2003-10-17):
to:小李飞刀,你先仔细看一下多目标七加的说明书,调试,不行请于vacon服务中心联系,肯定没问题。 to:天人合一,可有证据!!

网友H:
采用该应用宏,面板应该采用数码管面板,

网友I:
天人合一,不要随地吐痰! 我虽不是VACON的用户,但也给他做过多次测试,这是个很好的东西,只是初学使用者,应该多看看说明书,不要太急噪。 VACON的服务的确反应慢些,这是网点少,人手少的缘故,产品还是好东东,

网友H:
天人和一?素质太差了点吧!

网友J:
估计是应用软件的版本太低,同时显示的转速单位是10rpm.

网友K:
您的电机额定转速设定的多少?另外可能应用宏不对。happy li 说得对。

网友L:
天人和一,没必要进行人身攻击吧。

网友A:
VACON产品还是很有特点的,另外小李飞刀的问题已经很顺利地解决了。

网友M:
你们问问台湾的vacon变频器经销商,vacon变频器在台湾属于低档产品,甚至比台湾产的变频器还便宜,在欧洲,vacon变频器绝对是低档产品,不知道为什么到中国就是摇身一变变成了高档产品了?所以我很佩服VACON市场部员工。

网友N:
到底如何,用了才知!

网友:
VACON的产品从技术上讲,算得上一个好的产品,我用过几台,还可以。但是其市场人员水平不行,太虚。

网友O:
我觉得,它敢保用50000小时,好象没有人敢这样说!

网友M:
告诉你测试变频器的性能一定要在低频范围测,开环在1Hz以下,闭环0.1Hz,然后用示波器监视码盘的信号,看还能不能成波形。然后感觉转矩大小,一试就出来了。

网友P:
各位: 谁可以帮忙介绍一下目前国产变频器情况?有没有比较实用的,就是价格比较便宜,质量还行,不是很知名的变频器厂家,谢谢!

网友K(2003-11-25):
柳子沟榆树屯生产的 花牛牌。

网友Q:
vacon中文怎么称呼?

网友R:
vacon中文又叫VMX超能士节电器!!质次价高.

网友S:
VACON中文名叫威肯

网友S:
我们是VACON的一级代理商 单位:上海电气自动化研究所 地址:蒙自路360号新大楼3F3 TEL:021-53011420 FAX:021-53011421 如有技术上的问题请和我们联系,我们真诚为你们提供服务 联系人:王先生

网友G:
to:宇宇,请问NXL可以用在起重,行车上吗? 高速电机的两个拐点你怎么做的

网友G:
郑重宣布:超能士是vacon的假冒产品.

网友T(2004-01-03):
谢谢的大家的帮助,问题一年前解决了,现在才上来告诉大家,不好意思了! 原因是高速电主轴出现了故障,电机的转子坏了,Vacon变频器挺好用的。只是我用的4台当中有一台的面板显示接口电路坏了。

网友I:
Vacon变频器中,小功率的变频器(记不得型号了)是东芝在马来西亚的厂生产的,和施耐德的ATV18系列一模一样。不是很好。 中大功率的变频器是Vacon自己生产的,质量还挺好(15KW以上)。 超能士我也用过,不折不扣的是vacon的假冒产品,那个产品可能是台湾或日本生产的,冒充是欧洲货,有个老兄向我推荐时还煞有其事的说是欧盟军用产品,可产品实在是太烂了。

网友U(2004-02-28):
请教应用宏加载的具体办法?(面板为七段数码板)

网友:
我刚从公司辞职出来,还想在工控行中继续奋战,想在北京找一份工作,请大家帮忙好吗?工作经验两年. 联系方式: azmdnsh@sohu.com 136931147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