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节电器的工作原理

楼主(2004-02-28):
关于节电器的工作原理 最近有朋友想了解关于节电器的问题,鉴于具有普遍性,所以研究了几种可能找到资料的节电器研究了一番,写点个人看法,供商榷,也请希望回复的朋友谅解。 目前市场上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节电器,如系统节电器、电动机节电器、灯光节电器、空调节电器、锅炉节电器、抽油机节电器等。根据其工作原理可以分为三类: 1、根据EMC滤波器原理,通过抑制du/dt、di/dt和谐波来达到节电目的,其原理是减少或削弱了由于du/dt、di/dt和谐波的存在而造成的无功功率消耗。“系统节电器”就是根据这一原理制造的产品,因为是装在系统电源(或线路)的首端,因此可以减少负载产生的电磁干扰对电源的影响,从而减少了系统无功功率的传输,从而节电。显然,节电的多少是由系统产生的电磁干扰严重的程度所决定的,电磁干扰是随机产生的,因此节电也不会是个确定数,只有在一个较长时间取个平均值来衡量。我曾要求某厂商给个实例,或由我来联系使用单位此后由他们来处理,但它们没有做,只是说要买一个自己去试,他们不到现场。另外有的朋友喜欢与变频器的节电功能比较,依我看两者是谈不拢的,是两回事。要说有点相似的话,也只能勉强与下面说的第二种节电原理比一比,不过也有点委屈变频器了。 2、下面这一段是某电机智能节电器产品说明书中的自述“由于电动机产生的转矩与供电电压的平方成正比,降低电动机的输入电压,将减少电动机的转距:因此,降低了电压,实际上就是降低了额定输出功率:也就是说,减少了电动机所需的磁场容量,但电动机的转速并没有改变。根据这一原理,电机智能节电器始终保证电动机从空载→轻载→满载多种负荷变化的情况下,保持电动机恒定转速不变。由于电机智能节电器自动监测电动机电压和电流之间的相位角a,根据负载的变化状况,在百分之一秒时间内自动改变相位角a。电机智能节电器通过专用的功率开关元件,对电压进行“切口”控制,其控制器件只允许电源电压的正半周和负半周的一部分电压供给电动机,其结果便降低了供给电动机的均方根电压,使电动机磁滞损耗最小化,相应角a被调整在正常状态。所以,电动机提高了效率,达到了节电的目的。” 从这个节电描述就可以看出来它是利用晶闸管来控制的,通过改变晶闸管的导通角来实现电压削波(即上面“切口”的含义)实现节能的,这样不必多解释了,我看了几个品牌的电机节电器的产品说明,都是这个原理,到底能接多少电,我没用过,不敢轻易定论。 3、除了上面的两种节电原理外,其它如空调节电器、锅炉节电器、抽油机节电器等,都是通过检测设备的工作过程,轻载时自动延时工艺过程、修正参数(如温度)或调节功率输出来达到节电目的的。原理上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但从其产品价格来看,不一定比我们通常用变频器和PLC等构成的系统优越。 建议:是不是要用节电器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和使用目的确定,厂商所说的节电率一般是在理想情况下得到的,不一定是欺骗,但实际使用环境是不是达到这个理想条件,是判断使用这个产品是否划算的基本依据。另外,弄清楚产品的工作原理是最最重要的条件。 声明:任何一种节电器我都没用过,以上仅是根据产品说明书的看法,难免有误,供参考。 欢迎大家参与讨论。

网友A(2003-04-26):
我同意版主的看法

楼主:
纠正:倒数第8行中的“到底能接多少电,”应为“到底能节多少电,”,特此更正,致歉!。

网友B:
你讲到第“2”点中改变电压与电流的相角是不是功率因子?如果是该节能也只不过是无功补偿而已,如果厂家配电房已装了补偿器,该节能器是节不了电的

网友C:
楼上的说法不对,表面看是仅仅是无功补偿。 但是,在通过改变电机的电压,降低了电机的磁滞消耗 节能效果不错,特别是功率因数底的,效果更明显

网友D:
to 樓上. 降低電機的電壓,特別是改變導通角,并不一定能節能.

网友E:
如果不考虑价格因素 大多场合可以采用变频器的。

网友F:
to: 壇主 節能只能是在保証電器或設備在原有的功率與效率的前題下面進行的,反之,任何有違反上述前題下的節能都是沒有意義的.

网友G:
增加设备本身也有损耗

网友B:
只要功率因子大于0.93,而节到的不是有功功率,客户是不会接受的!

网友H:
两种产品我都试过,前一种我理解为滤波器,但我认为节电的作用会很弱,在绝大多数工况可以忽略不记(或是说根本没法计算);第二种大多采用可控硅,作用等同于降压(斩波降压);电机在负载率50%以上效果不明显;但在轻载时节电率能在10-20%;适用于恒转矩类负载。有较大的电磁干扰。

网友I(2003-06-01):
变频器前加节电器可以节电多少?对感性加热的节电效果如何?

网友H:
对于电加热性用电产品,一般只有两种方法:一是恒温控制,二是加强保温。一般节电不超过15%。 变频器前加节电器是如何加的。

行.!

网友:
我了解的变频器节能有两个:1.注塑机上用的原理是很简单的,就是在注塑机的电机不需要运转的时候,把电机停止.2.风机上用的就是V/F曲线为平方的,就是降低电动机的转矩. 目前我只用过这两个场合的? 并且据现场人员说,节能效果是和现场的欢迎有很多关系的

网友A:
衡水克记得: 变频器前不能乱加节电器。

网友F:
请问直流电机改问为交流电机,用那种变频器好(直—交)?电源为蓄电池。

网友F:
VACON有vacon traction电源变频器,能够在变化的直流电源下工作输出完美的交流电源。与我联系13077893139

网友J:
烦请各位专家向我推荐一种适用于工厂的即节电价格还不高产品.谢谢 信箱:ty56@tom.com 电话:0311-8937801 shty2003

网友K:
斑竹 能介绍一下变频器的节电原理吗?

网友L:
请把以色列的变频器介绍给我们!

网友F:
节能只能是在保证原有用电设备的功况不变,性能不变的情况下进行的,并确保在原有产品的质量、产量不变时能节约能源才算是一个成功的节能改造案例。否则,就失去它的意义。

网友M:
To jkwh999 看了您的文章感触颇深 是啊,阿拉伯人给我们带来什么?他们给我们带来了什么----12345……?玫瑰?《一千零一夜》?〈阿里巴巴〉?……他们在李隆基时代来平定安禄山,杀我唐人,淫我唐女、虐我国土……? 以色列?我听说许多当时在上海的以色列人是在建国后被…… 是吗? 真不知我们哪来那么多的民族仇恨 匈奴人、突阙人、蒙古人、阿拉伯人、日本人、为什么都能在我龙之故乡肆虐?唉,遂想起李煜的那句:凤阁龙楼连霄汉,玉树琼花作烟箩,几曾识干戈。一旦归为臣虏……

网友N(2003-07-04):
别人敬我一尺 我敬他一丈 人若犯我 我比踢翻他!!! 这就是做人的准则 国家之间也一样!

网友N:
想请教一下有关软启动器的工作原理

网友O:
软起动就是通过控制可控的导通角来达到降低启动电压,从而避免对电网的冲击,根据功率远见的运行方式又分在线节能运行方式(通过调节供电与负荷的匹配度达到节电,类似于电机轻载节电器),旁路运行方式(启动完毕后,旁路接触器投运,软起动监视运行),其中节能运行形式又分内接外接形式,两者的不同之处在于控制线电流还是相电流,启动方式有限流启动,电压斜坡启动,具有软停车,脉冲启动,各种保护等功能,国内的生产厂家有西普,和平,国外的施奈德,西门子,通用都有相应的产品.

网友F:
想请教一下市面上卖的JD5B电动机综合保护器为什么不能对电动机起到完全的保护作用,是否还有更先进的综合保护器,价格又如何?

网友P:
就电机节能谈一些看法! 对于风机水泵类负载的电机,降压节能无疑是最好的方法,可以有效的降低铁耗,并且可以减小激磁电流以改善功率因数,节省无功功率,但用斩波的方式降压并不可取,因为它所产生的谐波会使功率因数变坏、高频损耗急剧增加。 对于其它负载类型的电机,不能用将压方式节能,这样做不但会使电机过载能力减小,造成堵转,而且会使电流增大,得不偿失。

网友Q:
对于高楼供水,是否有比恒压变频更好的方法?如何才能达到最大的节能效果?例如高层住宅、写字楼。

网友F:
关于中央空调节能的问题请回答 当中央空调冷水机组进入节能时,变频器变频使冷却泵降低转速而节能,转速降低流量减少,又会使温差增大,这样又会不会重新起动冷水机组。出现这种跷跷板现象如何解决。

网友R:
电机用节电器和变频器是两个概念,部份场合两者对其都有效果,但许多场合变频器是无法使用的,象自动扶梯和碎石机,他们要求的转速是恒定的,但负载率是在变化的,在这种情况下使用电机节电器效果比较好!

网友A:
石磊:你是哪里人?新疆吗/

网友M:
to:曾卫平 变频器变频使冷却泵降低转速而节能,怎么会和重新起动冷水机组有关呢?!又不是冷冻泵。 控制温差也不是仅靠变频器就能解决的。

网友S:
(2003-07-28 16:19:52) 君杭 不会,你有试过吗?快快从实招来!!

网友F:
王仁祥先生,希望您先研究一下现在市场上的节电器和其应用情况再发言,以免有失偏颇。 真的很尊敬您的大宝

网友A:
石磊: "象自动扶梯和碎石机,他们要求的转速是恒定的,但负载率是在变化的,在这种情况下使用电机节电器效果比较好! ------------------------------------------- 谁说的自动扶梯不能用变频,没有用过,不要乱说。 在变载场合,用变频器带变频电机的节能效果是最好的,不管在不在50HZ。就拿带能量反馈的变频来说,性能太好。 节电器有许多种,看哪一种和变频比。如果用在灯光场合对部份灯具可以,对其他的行吗?象气体放电的灯具,电压低了,起动都成问题,用电子的,寿命又有问题,结果是节电不节钱,反到对电网带来了干扰。过去,电感式的镇流器耗电,但灯管和镇流器3-5年都不坏,我还碰到过85年 的用到现在。 传动领域说,轮不上节电器的边。 当然,我不是否定它,但推广节电器的同时,不要糟塌变频,因为事时胜于雄辩,变频器节电(无论是泵和恒转矩),不可能任何电机都满载,包括恒转矩设备。轻载时,小于1/3满载时,用软起。 在这个领域,节电器能是什么东东?不就是软起的另一种叫法。 在改变电网的功率因素中,节电器不就是智能化的补偿装置。好点加滤波。 可是要那么多的非线性设备接入电网,电网的安全运行怎样评估? 我认为是什么类型的节电器,就明说,不要独自一家,还要否定其他的节电设备,否定了普通的节电设备,就否定了自称为是节电器的自己,是什么就是什么。节电器用了以上的原理,我从不否认他的节电原理,他太普通了,就是有人为了商业利润起了个无所不能的名字,在国际上可能都不会让节电器这个名程注册商标,国内的商标法也不容许的。

网友B(2003-08-16):
节不节电,不是由节电产品的生产厂家说算了的,要由市场来判断!所谓的变负载能节电,很多时候节约下来的都是无用功!因为马达在负载轻的时候功率因子很低,我们曾经碰过轻载时候功率因子只有0.07的马达。客户交电费的时候一般只是按有功电度表来交,虽然供电局规定要进行无功补偿否则会罚款,但实际上罚多少很多时候客户心中没底很多客户也不深究这个问题,所以很多单位都没有装无功不偿器或装不到位功率因子很低,所以节电器虽然理论上节约了电,但在客户的电表上却没法反映出来,客户一般都很难接授什么节约有功无功的,只会让你装上有功电度表看看改造前后的读数,这样如果碰上功率因数较低的客户(很多!)就会是秀才碰上兵了! 结论是:节电产品(包括变频器)并非没有科学,而是中国市场的现状是这样!!这不是某一两个节电产品的厂家能够解决的,需要我们政府和电力系统的努力!

网友T:
发表个人见解: 我是生产软起动起器的,具被节能功能选择(可控硅调压)我个人认为有些场合节电很好,但有些场合负栽率再低节能效果也不明显,其实其主要功能是软起,而不是节电,只不过是一个附属功能,但被国人美化了!!!!!!!!!!!!

网友U:
各位老大: 节电器主要是过滤电网中的瞬变浪涌,只对功率因数低于0.93的感性设备有效,对直流电机、阻性加热设备、功率因数高于0.93的变频器控制的电机效果甚微。

网友V:
其实软启动做节电使用的一个弱点在于:无法做到设备负荷率的检测和跟踪调节.因为大多功率因素较低的设备的负荷率是经常变化的,如果采用固定降压的方式运行,那么当负荷突然增加是,电机的电流会急剧上升,甚至过电流停机.可控硅降压的节电器的难点在于电压能够跟随负荷变化而进行动态调节.性能较好的节电器在软件上稍加改进,可以做到比较好的软启动功能。当然这类节电器是不适合离心式设备的应用(变频器最好的应用对象)。 对于功率因素来讲,提高功率因素降低无功功率,只能降低线路上的无功电流,从而减少线路损耗,对于设备自身的能耗是没有多大影响的。对于线路超长,负荷较重的电机进行末端无功补偿,倒是可以提高末端电压,减小电机的运行电流。

网友T:
具我所知,凡是有节电功能的软起动器都有电压自动跟踪功能,能自动跟踪负载变化而变化,不知楼上所说的是哪家品牌的节能型软起动器!!!!!!!!!!!!!!!!!!!!!!!!!没听说过!!!!!!!!!!!!!!!!!!!!!!!!!!

网友B:
即使有电压自动跟踪功能,节约下的大部分也无用功!这在市场上根本行不通!没有市场的产品有再多的功能也没用!有些地方电力局免费派送无更不用谈功补偿器都没人使用,更不用说是要让企业掏钱购买所谓的节电器呢?

网友V:
可控硅降压用于低负载、低功率因素的电动机是可以节约有功功率的,同时可以提高一些功率因素。节电率是用有功电度表进行测试的,而不时看运行电流来算节电率的。 前面所说的带软启动的节电器(珠海圣通),主要的功能是节能,附加功能是软启动器,可能与软启动器正好不同,这是设计的出发点和市场目标不同而产生的差异。目前主要应用于国内各大油田的抽油机,已经在油田使用了上千台,有功节电率在10%--30%(各口井存在较大的差别)。由于油田的抽油机运行时负荷变化很频繁,而且在上行程负荷较重,下行程时的处于发电状态,平均负荷很轻,具有理想的节电空间。但是要做到节电效果,对负荷的动态跟踪、调节要求是非常高的。 感谢各位的指教!

网友B:
如果提高了功率因子,则有电度表不用加节电器就会比原来跑快了,这也是企业不愿作无功补偿的原因。加节电器后即使降了一点有功但与原来什么都不加(不提高功率因子时)比较是省不了多少的,因为如果轻载时候功率因子较低所含的有功成分很少,而节电器主要还是通过轻载时候调低电压来省电,重载是调不了的,其实在轻载时如果功率因子很低就是把完全马达停下来都省不了多少有用功(不信大家可以做实验,我做过这类实验),如果通过加容性提高了功率因子,那有电度表会跑快了,在这前提上再加节电器当然有功电度表会慢下来,但客户不是傻瓜,哪会让你这样来骗他!除非是国家强制他这样做!

网友V:
靠无功补偿提高功率因素,有功电度表是不会有变化的.低功率因素、轻负载的电动机完全可以节有功功率,这类负载运行时的功率消耗一般在额定功率的30%--60%,在此基础上进行节约还是有比较实际意义的。只不过需要考虑设备的投资回报,对于24小时运转的设备投资回报时间是不长的。当然这类节电器的节电率没有变频器那么高,毕竟是在不改变设备原有的运行状况下进行节能,而变频器是靠改变生产工艺主动控制。各类设备有各自的优、缺点,有各自不同的应用对象。

网友B:
加了补偿后有功电度表会变快,不信就用个日光灯做个简单的实验,加补偿和不加补偿来比较就知道,轻负载的有功功耗是很低的,我曾经碰过11千瓦的马达轻载每小时才耗了0.8度电,而电流达12A,向这种情况就是加变频器上去把马达停下来也省不到多少有用功

网友T:
我的观点是:无论是叫软起动节电器,还是叫节电软起动器,节电效果并不是万能的,百分之百的,我的产品在油田磕头机测试并运行,其节电效果在10%左右,但:磕头机配重比较平衡的情况下,应远远低于10%。

网友V:
不知你的产品是否也是SCR降压,从我们应用的情况来看,磕头机的配重越平衡,电动机的负荷越轻,节电效果越好.目前国内的油田当中胜利和克拉玛依的平衡是调节得最好的,中原、大庆稍微差一些。我们的产品在有些井(平衡好的)上可以达到20%以上的节电率。这些井的实际用电量要低一些,节电效果还是比较理想的。

网友F:
楼上:俺用可控硅,俺是山东人,胜利油田给俺出测试抱告,平衡越好越不省电,这可是油田的结论!!!可能是咱们控制原理不同吧!!!!!!

网友B:
10%的节电率要到何年何月才能收回成本!同意楼上观点:如果平衡负载轻,有用功比率越低,节能效果不明显!所谓省电,就是适当时侯调调低电压,负载过轻,功率因子低,有用功成分低,前面说过就是把马达停下都省不了多少;负载过重,电压很难调低,也省不了多少;只有负载适中时候,功率因子不低电压又可以适当调整才可以省一些电。但如果就省那么一点,还让别人的马达变来变去的,延长了人家工作周期,弄不好还把泵烧了,这样的省电有何意义!!!

网友W:
sjj哥们你好苦啊!

网友W:
sjj山东哥们好命苦啊!

网友T:
楼上,俺举例算一个帐,是否正确,请指正!拿油田22kw磕头机计算:我的产品价格为(潍坊赛普):2500。00左右(西门子或西门康模块),其节电率按10%计算,每小时节电为:22kw*10%=2。2kw/h照2kw/h算,一天24h为:24h*2kw/h=48kw照45kw算,每度电按0。5元算一天为:45*0。5=22。5元,回收期:2500/22。5=111。1111,去除其它原因,就算150天吧!!!以上计算是否正确,请广东容济指正!!!!!!!

网友T:
楼上哥们哭啥????????????????

网友B:
楼上老兄:你这样的算法太简单了!见过22KW的马达满负荷运转的有多少?有50%-60%就不错了,哪有几家单位一年里每天24小时开机的?维修费用呢?加上节电器节奏变使用慢影响的效率成本又如何算?对设备使用寿命缩短又如何算?

网友A:
首先,抽油机有许多只工作在额定载荷的1/3以下,所以降压节电才成为可能。但其他设备不易采用此法,这是抽油机的特点决定的。 我来解释sjj,strong,的节电原理。节电效率不同。 sjj的方法是测负载不平衡时,电流的大小来判断降不降压,电流永远滞后电压,这种方式不可能发挥,降压节电的最佳状态,所以只对不平衡大的抽油机有用,平衡好的就没用了。 strong用的是节能功能的软起,节能的原理在抽油机上有抽油机的特点。首先,要有微电脑判断(通过电流),负载的平均负荷率,这样就可以找出能够长时工作的低电压工作点,在此基础上,负载不平衡时,负载高点(通过电流)升压,负载低时降压。因而,负载平衡时,只要载荷在1/3以下,光降压就可节能。 但是节能功能的软起大多都是测电流,所以对负载的跟踪不可能达到最好,尤其负载稍重,不平蘅时,在负载高点要提前升压,升多高?都和自动电压调节控制的软件好不好就有很大关系。 结论是strong与sjj的方法的侧重点不一样,sjj的方法是380V的基础上,高点380V,低点降压,节能的潜力没有充分发会。 所以,就有了“strong说的磕头机的配重越平衡,电动机的负荷越轻,节电效果越好.”这句话,与sjj的方法测出的结过相反。 从这就体现了节能软起与变频在抽油机节能上的差距。节能软起在对负载稍重,不平蘅的抽油机节能就差了,而带回馈的变频可以通过力矩电流,失量控制,四相限运行,对轻载可以提高频率增产,功率因素达到0。85以上,正旋波回馈单元的接近1;平衡时一样有软起的节电特点;可实现共用直流母线,多台变频用一个回馈。这都是节能软起所没有的。 由于控制上的特点(一个是降压,一个是V/F,控制的思路决定了节能软起的功能主要是软起,变频是传动调速。),变频控制比节能软起精确的多,软起永远没法与变频比。 就是因为软起便易的唯一优点,对油井的初期建设投资少,才有市场。 1。对一个采油集中,产油量多年稳定的场和带回馈装置的变频是最佳选择; 2。对产量低,寿命只有三两年油井采用软起节能较合算,当然还可采用星三角节能,那就更偏易了。

网友B:
同意楼上观点,但负载都在三分之一以下,功率因子低有功成分少的问题如何解决?四象限矢量型变频器性能固然好但价格不菲,改造投入和节电产出如何?有没有实际现场的实测数据(一定要真实测量得到的,不能玩数学游戏)来证明?还要考虑到维修费用和改造后迟滞造成工艺上的损失及对原有设备的寿命的影响,如果不解决这些问题,节能始终都是不能让客户满意的!

网友A:
to 广东容济: 哈哈,这就是变频的优势。功率因子低是抽油机最大的特点。提高功率因子,就是降无功功率的比列,降速的同时就是提高功率因子,但这里降速会影响效率,这时变频的四相现失量控制就有了用武之地。详细情况就不多说了 最近实列中原油田采用德国科比3台共用母线技术,一个反馈单元,德国科比R4方波回馈单元经一年运行,测算节电40%,功率因素0.9.

网友B:
楼上的可能还没看清楚我上面对功率因子情况的分析,另外从变频器器成本来计算40%的电率可能一两年会收回,但从效率和维修来分析不一定可行!周期就是慢0.1秒都可能影响到客户都收益,但能做到0.1秒已是很难的,除非客户粗心了没留这些,如果真的计算起来客户可能会知道你是骗他的,不信的话你自己也可以算算!

网友T:
OK OK OK OK OK !!!!!!!!!!!!!!!!!!!!!!!!!!!11

网友B:
楼上的兄弟,节电产品从技术角度来分析还是讲科学的,但从市场角度来讲节能产品的缺点是存在的,主要还是关系到供电部门这块,这个问题不是一两家节电公司能解决的,希望大家能够团结起来前进.我也希望多交些这个行业的朋友,longi@longi.net,020-37204173

网友:
唉!!楼上位讲了那多,不知有没有考虑谐波的问题????我就试过客户因谐波问题不验收的。可能我真的很命苦!!!所选的产品有问题吧!!!!

网友A:
科比R4回馈单元有两种,一种正旋波,一种方波型式。由于采用的器件不一样,价格不同,但前端都有标配的电抗器和相应的锁相控制

网友B:
to xiari100,不好意思,我在实践中真没有碰过这问题,一般客户都很少留意这个问题,你碰上真的是不好彩的,不过你可以加平波电抗器试试

网友X:
变频器在实际中应用,节电效果如何,以及节电原理是什么,请指教。

网友Y:
王仁祥老师:您好!我是一个刚介入变频世界的新手,不知可否指教应从何入手?我的Email:liujiayi9931@sohu.com

网友Z:
节电是一个非常综合的问题,需要结合实际考虑问题,但检验标准只有一个,那就是电业局收费照的那个表的数目字,取一个基准前后一比,是否节电立判。

网友B:
TO老小不大:就是啊,用有功电度表去测量,只能反映节约有功的情况,而中国市场上实际使用的电机效率都很低,功率因子也很低,节到的无功功率是没有市场意义的

网友A:
我不知南方的用电怎样管理的。但在新疆,如果功率因素低(即无功功率高),是要罚用户钱的。而且每个单位必需装无功和有功的两种表。实即上油田抽油机,用户最看重的就是无功损耗过大,用户要求就地提高功率因素。如果都去看有功电度表去测量,我们国家不要发展了,也不要提高功率因素,现在的用户观念与过去不一样了。如果就地不提高功率因素,一部份无功会变成无用的有功功率削耗,在单位的总表上一样可以反应出来,功率因素低,线损就大(无用的有功消耗)。电缆就容易发热。我在改造中就遇到这样的问题,这是电工的最简单的知识,广东容济的朋友想必是知道的。 变频不是万能,但在抽油机和大多数空压机上运用变频节能是没啥说的。从十多年的改造经验,其他干过同等项目的同行验证过的,我们也给用户装有功表,还备一套工频进行对比实验,与理论相附的。同时变频改造不是就简单的挂个变频器上个传感器就了事,因根据设备特点,工做方式,机电和协统一,方便,安全,节能降耗(包括减少维户量)宗旨。

网友B:
zhengzheng: 这边小企业较多,基本是三资性质的,至于功率因子低罚款这事很多老板心中没底,另外你就是告诉他省了多少无功说供电局会奖他多少他不会信的,他只会相信有功电度表,所以很多单位采用低效率的马达,如果供电部门管不严他们反而有着数,另外很多场合节电改造后机器效率会变低,这边的观念第一是看机器能不能更好更快的工作而不是去想着省几度电,节能改造要一段时间才能收回成本,老板也不会想他的设备能用十年八年的,如果行情好他很快就会卖掉旧设备买新的,如果不好他可能就搞别的去了,投机心理较重

网友AA(2004-02-27):
JD-5B电机保护器为什么不能保护电机,这是有些生产厂都它没有很的认识,他们以为指示灯能亮就属于合格了,没有做断相的的调试,而我厂生产的保护器都做了断相的实验,其实保护器的断相比过载更重要, 浙江乐清飞跃开关厂 (0)13867786727 0577-62689827 有需要请同我厂联系

网友AB:
降压可以降低有功消耗 电容补偿可以降低线损 所以可以节电

网友AA:
张红明,请你同我厂联系 电动机保护器 0577-62689827 (0)13867786727 陈慧天

网友:
无功补偿不节能吗?我看到的好象不是这样。我在630KVA的配电室里加无功补偿,从现场高峰用电期来看,无功补偿投入,有功表明显走的慢了,而且从进线盘的总电流表上也看到总电流明显下降啊。

网友AC:
我公司有软起动器,还有照明高效节电系统。。 www.witstart.com

网友:
我刚从公司辞职出来,还想在工控行中继续奋战,想在北京找一份工作,请大家帮忙好吗?工作经验两年. 联系方式: azmdnsh@sohu.com 13693114722

网友AD:
各位朋友,我说一下我的看法: 节电的方式:1、降低电压(主要对电阻性负载,对感性负载有功节电一般不超过10%) 2、提高功率因数,主要是降低线路电流,从而降低线路损耗有功节电一般不超过5%。 3、降速,既降低电机的转速,如使用变频器,在实际操作中节电最高可达80%以上。

网友AE:
谁知道“普利信”节电器的使用情况?最好是用户的意见。谢谢!

网友(2004-04-01):
节能,不节能,关键是看电表的显示,如果节省的无用功,那对于电表来说,那是无用的,但是,关键是注重用电观念,合理用电!

网友AF:
各位老大!大家好!本公司向你们推荐一种好的节电器!我们负责给你们到终端用户去做现场测试,(380V电压内的用电设备)节电率保证不低于10%!你不用先购买机器!机器由我们先提供使用!测试完成满意后再付款!,(我公司仅要求你在当地有一定的社会关系)!我的联系方式:13037543853 或0370-2952883、2611938 联系人:王磊 商丘市红太阳商贸有限公司 (另有全自动高压无功补偿成套设备提供、10KVA、标准配置,每套300千乏,)

网友AG(2004-10-28):
大家好,专业人才真的令人佩服。对于非专业的本人,一路贴子看下来,真的有点头晕了。并且不少贴子文采都很好。厉害。 我只是想知道,现在的空调、冰箱节电器,对于家庭、超市等用户的电表,能降低读数么?这个事情供电局不会管的吧?谢谢。 市面上有家用和商用通用的并联的节电器,功率500-2000w,号称能节电15-35%,在下有点不敢相信。可是对方说得信誓旦旦。 不过节能对于我国确实是有意义的事业,在下想入这个行业,作个真正有效果的好产品的代理。这个事情到底是不是有戏阿?请教各位高手有什么建议,请不吝指点。谢谢。

网友AG:
救命!到底节电器能不能管用阿我倒。

网友A:
上海牛牛: 你的邮件没来的及回。 节电器管不管用,首先你先了解你所要见到的节电器的内部用的元件,系统原理。如果别人说技术保密不告诉你,那么我劝你没搞清之前就不要做。可能骗人易给用户带来安全隐患。 首先节的电敢不敢,能不能用电表(有功的无功的)测。若行而且有技术监督局的报告书,就可做,否则不做。

网友AH(2005-05-11):
大家高见. 我公司原来就是经销节电器的,韩国品牌,后来就不作了,现在该作 变频器了,这是不是一定程度上说明节电器快没前途了呢?

网友AI:
能给我发一份说明书么?!! 谢谢

网友AJ:
节电器是骗钱的东西,费钱不省电,哎,什么年代了  俺 理 论 懂 得 不 多,俺 要 向 大 家 学 习,请 多 多 关 照

网友AK:
王老师我想买你出的那本书,还有吗?如何购的? 能告诉我你的电话吗?

网友AL:
{各位同行:想自己做节能型交流电动机软起动器吗???需要“交流电动机软起动器主控制板”及:资料"的可联系:ruanqidong@163.com或ruanqidongqi@163.com或至电:0536-6998609} {该软起动主控板具有:1:软起软停时间可调。2:可选坡起动,脉冲突跳起动,恒流起动起动方式。3:输入电源不分相序。4:可选节能在线运行及接触器旁路运行。5:主板触发脉冲峰值可达5A,能驱动所有可控硅!6:主MCU为专用8位单片。}

网友AM:
我们公司是一家造纸企业,设备24小时连轴转。   有一台损纸搅拌机,额定110KW-380V/214.8A、COSΦ=0.82。根据损纸量与生产状况的好坏,该搅拌机的负载率明显不同,负载电流常年保持在120A左右;通过观察搅拌机的液位可以了解负载状况,一般在30-70%内,110KW是按照100%的液位状况来设计的,请问各位大虾,节电的空间有多大?   如果使用相控节电技术,请问谐波污染问题如何解决

网友AN:
求助各位大虾:我单位有一台15KW空压机,为无锡阿特拉斯.柯普科公司产品,螺杆型,启动为星形启动,大约20-30秒后转为三角形连接,通过吸气阀门来控制加载与卸载,空压机本身带有微电脑控制器,请问变频器是如何来控制与节电?对电机及微电脑是否有影响?安装位置在那里?节电效果有多大?如果用节电器又如何?二者功能有什么差别?如果分别用有功电表来测量,能看出效果来吗?

网友AO(2005-10-25):
请问谁能提供系统节电器的技术资料,最好是世星国际WS系统节电设备的技术资料。小弟不胜感激! qhdyhx@yahoo.com.cn

网友AP(2006-05-08):
  各位大侠,小的想问一下,变频器与节电器有什么不同之处,
  (包括稳定性,故障率,使用寿命,保护功能等)

   由于小的刚接入不久,有些不是很明白,谢谢了

网友AQ:
变频器节电不是万能的呀。要根据实际工况选择。
一般说来,变频器用于水泵和风机控制时,对采用阀门控制流量的系统改用调速变流量后节能效果显著。
对于不能和不需调速的系统使用变频器就没有什么意义了。变频器本身价格不菲,再说到底它也是有能耗的啦。
变频调速对于频繁起动和需要调速的拖动系统,根据原调速系统调速方式不同,在一定的节能意义。比如:原各系统采用绕线电机转子电阻调速的,有节能意义。原系统采用直流调速的有节能的效果,也可大大降低设备维护费用,但变频改造需更换设备的投资是不是合算就有一个投资效益和节能效益交点的测算,具体情况要具体分析了。
所谓系统节电器我没用过,各生产厂商都吹的很厉害,争论也很大,内蒙就有代理商把英福特告上法庭,而且胜诉!
节电是个大课题,各路英雄也都有高招。问题是不少人利用这个好的命题来做歪文章,高兴的是国人智商都是很高地………,呵呵,跑题了……谈点正事,就说无功补偿吧:
楼上有个贴子说:靠无功补偿提高功率因素,有功电度表是不会有变化的.另一个:加了补偿后有功电度表会变快,不信就用个日光灯做个简单的实验,
挺有意思。我的看法是:
1、无功补偿提高功率因数而带来的有功损耗的减少,与电能计量位置有关。如果把有功电表接在用电设备处,几乎就看不来有功的降低,而有功计量在配电处进行,而且供电线路较长或者供电线路压降偏大,有功节电就有明显的效果了。因为降低了线路的总电流势必减少了线损,线路发热可是要实实在在地消耗东家的钞票啊!
2、与用电设备功率有关系。如果负载很小,那么这个变化可能计量不出来。
3、那个电表转快的是不是应该去效一下表了?不然亏大了!
结论:无功补偿电是节电的一种方法。在主变压器处进行无功补偿,对于高供高计的用户有功电量有一定减少,(变压器铜损减少)高供低计用户没有变化。对电网经济运行有好处。(供电企业降低了线损)。大型用电设备就地无功补偿比在配电室集中补偿要好。
还有什么好办法再交流吧。现在有个用电侧电能管理的提法。谢谢亚太的思路。 链接一下:http://www.cinic.org.cn/HTML/2005/1889/20062134180.html 节电率承诺遭质疑--美节电厂商起纷争 收藏到和讯网摘 -------------------------------------------------------------------------------- [ 作者:亚瑟 日期:2006-4-21 15:48:00 来源:本站原创 编辑:高嘉恩 点击:549 ] 伴随着近两年煤油电运的全面告紧和国家建设“节约性社会”的国策主张,每年至少有着800亿规模的国内节电技术与服务市场应运而生。声称“拥有引领全球硅谷技术”的美国英福特公司是该行业知名厂商,2001年进入国内市场得风得水,但近来却面临纷争不断,并与另一家同样源自北美的节电厂商的中国代理商扯上了知识产权公司,在国内市场结成冤家,令人拷问行业监管之失…………

网友AQ:
这个也不错:转贴
节电条件:

      在照明节电中,电压低于210V以下是不能做节电的,每天用电不超过4小时电费不到0.5元不能

  做节电,纯白炽灯泡的照明电路或白炽灯泡的负荷占总的超过50以上时不能做节电,三相动力

  用电混在照明电路占总的30%时以上电压低于380V时不能做节电。  在动力节电中,电动机满负荷或超负载不能做节电,电动机的工作运行电流超过额定电流的90%

  以上时不能做节电,电动机安装了变频器不能做节电,电机要求恒转速的不能调速的不能做节电。

  电动机要求恒力距的不能作节电。

网友AR(2007-01-29):
我们是珠海华天电气科技有限公司,我司产品Smartpower三相平衡系统节电器的主要节电原理是:1\平衡三相电流,电压;2\抑制高次谐波;3\调整过剩电压;4\提高功率因数.  节电率的高低取决于现场工况,而投资回报期的长短取决于1\节电率的大小;2\变压器的负载率;3\单位电价的多少. 如果有疑问或有兴趣可联系13980015250 www.huatian-tech.com

网友AS:
节电器:节能全是骗人的,我做过许多对比。能到10%就不错了,除非你的用电极不合理。

网友AT(2007-04-20):
想请教你一点:
变频器和动力节电器的本质区别在哪里?

网友AU:
我不相信什么系统节电之类的产品,楼主提到的电机降压节电器我是用过,在电机负载轻的时候确实能把电流降下来,但有功电镀表就是看不出来,举实例,某炸油厂.
变压器容量:200KVA
电机总功率:170KW
实际总工作电流:150A-200A左右浮动
功率因数0.94
在旁路的时候每小时用电87度

节电运行参数:
实际工作电流:130A-180A浮动
功率因数:0.91
实测每小时用电87度

以上问题我郁闷了很久,到现在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注:电表是供电局安装的,安装位置在变压器下端,总配的上端.
实测用电量就是按此电表读数

网友AV(2008-07-10):
真能节电吗?

网友AW(2010-12-29):
软启动器和节电器就不是一个东西嘛

软启动器可以说只是点击节电器的一个启动节能的装置。

节电器包括很多,正如楼主所说有系统节电器、电动机节电器、灯光节电器、空调节电器、锅炉节电器、抽油机节电器等

另外节电器可以实现智能装置,我对其的定位是功能在变频器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