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7-200模拟量输入干扰的问题

楼主(2004-02-28):
我在一个系统中用到EM231,传感器信号通过隔离配电器一路进二次仪表,一路进EM231。这是AD转换值波动很大,幅度超过10000,我已经将电源、EM231接地端接地可是仍没有什么效果,而同样的信号直接进入工控机的AD板却很稳定,请教各位高手怎么解决

网友A:
将采集信号进行数字滤波.

楼主:
除了软件方法没有其他办法吗?

网友B:
硬件方式: 在信号两端加电容滤掉干扰信号,采用屏蔽电缆传输信号 软件方式: 数字滤波

楼主:
楼上朋友说的硬件方法已经用过,没有什么效果

网友A:
1.接地要共点接地,以免形成接地回路干扰. 2.在模拟侧加高频滤波,电容为0.01μf 3.数字侧加数字滤波,数字滤波有好多种,其中我认为对您有用的是: 加权平均法,去掉一个(或两个)最高、一个(或两个)最低法 (一个 还是两个自己视采集点数多少而定), 4.检查一下为什么两个输入点干扰会不同,分析原因。

网友C:
系统中有变频器?

网友D:
没有变频器,已经用了PLC内部的模拟量滤波,没有任何效果

网友C:
你去:www.ad.siemens.com.cn的用户园地,注册,到自动化系统S7 200发贴子看看。

网友E:
在系统块中将模拟量滤波的静区(deadband)调大应该有改善,另外必须用屏蔽电缆!

网友D:
是屏蔽电缆,将模拟量滤波的死区调到多大合适啊,波动的幅度超过10000,如果调得太大回不会影响正常的采样

网友F:
我告诉你吧,你把EM231的电源地端和信号的负端连上,包你的解决问题,不行你来砍我

网友G:
楼上说的有道理。 如果传感器和PLC的电源本身就取自一处,就不需要电源地端和信号的负端连上了。

网友D:
wei3681,你说得太对了,万分感谢

网友E:
前段时间我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作很多处理都 不行,最后换了传感器就好了!

网友H:
各位前辈,今天我使用S7-200系列CPU224调试时,当PPI通讯电缆与笔记本电脑连接时候,流量信号正常,通讯电缆一拔下来,流量信号就不准确了,请帮帮忙,好吗?

网友D:
你是怎么看到流量信号不准确的

网友I(2011-05-28):
我也试试,我也遇到了

网友I:
对:冰河666 关于
wei3681,你说得太对了,万分感谢
内容的回复:
你说的wei3681是谁呀,他出的是什么点子?是叫s7 200说的“把EM231的电源地端和信号的负端连上,包你的解决问题,不行你来砍我”吗?

网友J:
其实硬件的的话,有模拟量的滤波模块用的隔离器,加个模块就可以了,不过价格比较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