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4-02-28):
\我是个大四毕业生 我的课题要用一个 S7-200 224 控制三个步进电机,可他只有两个 PTO 口 我计穷了 大虾们帮帮我吧

网友A:
步进电机不就是脉冲信号驱动吗,就用标准的输出端口一样的可以实现,只是由于扫描周期的影响,脉冲发射的频率和波形没有PTO口的那么准确,如果步进脉冲的频率不是很高,差别就不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