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使用GPRS和CDMA网络各自的优势

楼主(2004-02-28):
感觉用移动的网总比联通的要强,但CDMA应该有自己的优势吧?根据我的了解,应该是传输带宽较高,但安全性似乎不太好。 各位有什么经验请赐教,本人是新手。不胜感激

网友A:
CDMA频谱利用率高、覆盖广,据测试表明,一个CDMA手机基站的信号覆盖范围比GPRS基站大3至4倍,同一面积所需要CDMA基站的个数可以显著减少,这大大降低了CDMA手机的投资及运营成本。但另一方面,CDMA网络的建设成本高昂。我国历史上的手机网络基本上是采用GSM制式,GPRS是基于GSM制式上的2.5G技术,它只要对原有网络稍加改造升级即可实现与高速数据分组的接入,而CDMA对我国而言是一种全新的网络,建设成本不菲。-----转载(中国信息产业网)

网友B(2004-10-10):
谁能提供更多有关这两者的同异,谢谢! E-mail:hanqing789@sohu.com

网友C:
另外一个帖子,林工有给出一个链接 列出G网和C网的主要区别,。,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个人觉得 除非你是想传对带宽要求较大的,例如图象之类的,那么最好使用CDMA的方式,否则推荐使用GPRS,,不过仁者见仁 智者见智咯

网友D:
首先CDMA与GPRS只能传小容量的数据,GPRS与 CDMA均能传图像,只是速率不一样,CDMA属于扩频技术,它的安全性相对而言应该是比较不错的,两者要传大容量数据均要对原始数据进行压缩处理。

网友E(2004-12-05):
3G和2.5G数据少时,工作间隔长应该差别 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