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7-300模块电源的问题

楼主(2004-02-28):
谢谢各位: 控制回路是24VDC,它的电源可不可以用PS307的电源模块的输出电源,即PS307电源模块即给模块供电,又给控制回路供电。

网友A:
最好用另外一组电源供电

网友B(2004-04-04):
最好用另外一组电源供电,并且模拟量和数字量的模块供电也分开

网友C:
在一个导轨上,模拟量模块和数字量模块的电源还有必要分开吗?11111所说的控制回路是不是输出啊,估计在带载能力能够达到的基础上没问题吧

网友B:
有,对模拟量的采集和输出稳定性和精度都会有影响,要求不高的话也无所谓。

网友B:
还有就是从左到右应该是:CPU,AI,AO,DI,DO.

网友D:
AI\AO\DI\DO应该没有顺序吧?

网友B:
有顺序的,这是最好的顺序,并不是说不这样就不能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