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540变频器直流制动的几个问题请教!

楼主(2004-02-28):
大家好!请问三菱A540 7.5KW变频器如果外接制动电阻,可不可以实现精确定位?(机械的惯性比较大)7.5KW(A540)的制动电阻如果选择国产的,阻值个功率应该选择多大?变频器应该设置那些参数?先谢谢各位

网友A:
100-150欧/700-1000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