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的一些概念问题

楼主(2004-02-28):
请教各位前辈,什么叫冗余?DCS的冗余有何特殊性?另外,CENTUM CS3000用何种软件组态?是否操作站和工程师站所用组态软件不同?? 希望大家多多给我们这些正在努力学习新知识的后生传道解惑!!谢谢

网友A:
老弟以后这问题网上搜索吧!太难了

楼主:
楼上的大哥,随便给我讲一个问题也好噻!!

网友B:
冗余通俗点说就是备份,目的是保证工作的连续性。 dcs冗余的目的也是一样的。可以说任何dcs用的组态软件都不是单一的,以ifix和intouch较好。 主要软件一般装在工程师站,组态软件也一样;有些系统工程师站和操作站装的软件是不一样的,但也有一样的,主要以取数据的途径不同而异。

楼主:
谢谢W兄的指点!

网友C:
冗余体现了系统的可靠性和稳定性,特别在连续生产的大型系统里是必不可少的!!!

网友D:
cs3000系统组态软件就叫cs3000阿,最新版R3.04 小小同志肯定是入门不久

网友E:
冗余: 就是两个I/O卡件互为备份,一个控制,另一个热备用,当一个卡件出现问题时,系统自动无扰动的切到另一个卡件,不影响现场设备运行! CS3000组态软件包含两张光盘和KEYCODE软盘.操作站和工程师站安装光盘是一样的,安装的软件由KEYCODE内容决定,操作站只安装操作监视软件即可,工程师站还要安装组态软件。操作站的画面由工程师站下装获得!!

网友F:
备份就不太合适了

网友G:
冗余就是热备,在出现问题时可以作到无扰动的切换,不会影响到生产过程。不过有I/O的热备还有控制器的profibus线的。

网友H(2004-10-29):
to wuy0102:   2004-2-4 11:55:00      dcs冗余的目的也是一样的。可以说任何dcs用的组态软件都不是单一的,以ifix和intouch较好。   主要软件一般装在工程师站,组态软件也一样;有些系统工程师站和操作站装的软件是不一样的,但也有一样的,主要以取数据的途径不同而异。 对于以上观点,不赞同。dcs的组态软件和ifix和intouch的有明显的区别。dcs不同于plc组态,是有运算模块在里面的,不是简单的显示作用。

网友I(2005-01-22):
冗余无处不在,主要有两种类型 1,布什和切尼就叫冗余!. 2,动物长着两只耳朵也叫冗余。

网友J:
CS3000的CPU冗余的有点在于他是两个CPU同时在计算,同时输出比较计算结果,二者相等才输出的。是真正的冗余,可靠性很高。而INTOUCH只是监视软件而已

网友K:
wuy0102:可能非懂DCS.ifix和intouch是DCS吗?只是一种监控软件罢了.概念都没弄懂,还回答别人??

网友B:
以上两位批评的是。

网友B:
to天下有贼: CS3000的CPU冗余的有点在于他是两个CPU同时在计算,同时输出比较计算结果,二者相等才输出的。 如果其中一个控制器出故障,很可能导致计算结果不同,此种情况下CPU输出什么?另外小弟一直有个问题想问:PLC的热备冗余与DCS的冗余具体有什么区别,何者更优?望指教!

网友J:
对于KFCS而言,他是分为控制侧和备用侧,在控制侧和非控制侧各有两个CPU,若不一致,则切换到非控制侧的输出,而非控制侧在正常情况下输入输出缓冲区是通过控制侧同步得到的,可靠性通过四个CPU保证

网友L:
控制器的冗余和热备的概念是不一样的。冗余就是楼上所说的,热备是主CPU工作,备用CPU备份数据,当主CPU故障,自动/手动切换到备用CPU,平时备用CPU是不计算的。 系统的冗余通常指硬件,一个坏了,另外一个能无扰接替工作,导致系统不停。完整的冗余包括:I/O模件,现场总线,控制器,系统总线,服务器,操作员站

网友M:
来这里真的长见识,谢谢了!希望能经常看到这样的东东.谢了!

网友N:
都是高手阿!我在这里想问一个菜鸟级的问题,那就是dcs系统的现场控制层用的也是plc,那么是否可以认为dcs从概念上讲是一种更高级的离散控制软件系统呢?

网友O(2005-06-23):
冗余有两种,一般是硬件与软件,不过国内其实做得不是很好,另外,由于现场信号的原因出现故障更多

网友P:
分n:1冗余和1:1冗余.

网友Q:
小生长见识了,不过有些前辈的脾气好像也蛮大的吗

网友D:
非常感谢各位前辈的指教,也希望前辈多多争吵,那样我们小辈也就能学到更多东西!

爱用FLUKE!

网友:
冗余就像那个有钱人说的一样。“等哥们有了钱,买豆浆,买两份,喝一碗,倒一碗。”但是在工控中这样一点也不浪费的(我个人感觉)。

网友R:
冷备,热备,容错都是冗余

网友P:
楼上所言极是.

网友S:
冗余基本上可以这样理解,你用一个东西,但你不放心,你怕这东西坏了你就没的用了,那你就买个跟这个一模一样的东西放在边上(不管原来的坏没坏)。你可以只用原来的,把后来的放在一边,不时看看后来的那个坏没坏就行了;你也可以用一会原来的,再用一会后来的,两个倒来倒去的用;你还可以同时用两个家伙,把他们的结果拿出来比较比较,看看是不是都运行正常,当然,结果一样很好,结果不一样你就得用些个“策略”,把显得正常的挑出来。显然,要是两个都坏了,你就别费心了,基本不应该出这样的问题,要真出了,估计有人得挨板子。上面写的就是所谓的“冷备”,“热备”,“容错”了,形式很多,最能达到你的目的,让你安心,又给你省钱的,就是合适的了。这样的“家伙”范围很广,从信号到卡件,到控制单元,到网络,到服务器,反正你不放心什么就冗什么。软件冗余的概念我没接触过,但我想软件总要有硬件平台支持的,在同一个硬件上运行两套软件来实现“冗余”的事情我想不出来,哪位有经验,我真想见识见识。 组态软件的形式也很多,你这里好象把组态软件的概念扩大了。就我知道的,PLC的组态软件一般指上位机中构成图形,趋势,报表等功能的软件。这里象Intouch,WinCC,Ifix,组态王都用的很多,但也有的PLC也把组态软件和PLC编程软件做在一起,具体型号什么的我说不准,但是有这个印象。PLC里工程师站和操作站的概念不是很清晰吧,至少我分不清楚,就是权限的问题?DCS里面有点不一样,一般把软件分成一“包”一“包”的,你花多少钱就有多少包,就能干多少事。基本上操作站只能看,因为它上面装的软件没买能够组态系统的包,所以它也没有组态软件。而工程师站上则有这个权限,但它能做的事不单单是组态而已,它是把所有的功能都做进去了,你要问什么叫所有的功能,那就是,一个自控项目所需要的功能,所以,它远远强于组态软件。

网友T:
楼上通俗易懂!

网友U:
丈兄说得不错

网友V:
那冗余是不是一夫多妻的概念或是现在腐败的社会现象。妻子一个,2奶(热备)一个,情妇(冷备)若干,红灯区(容错)

网友V:
开个玩笑。至于容错是属于dcs的范畴,但好像和冗余的概念不一样吧。大虾指点下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