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请教96回路温度控制PLC配置,很急!

楼主(2004-02-29):
现在想用三菱PLC配置一个96路温度控制系统 要求:每路温度都都用电加热控制,每路7KW,控制在300度,误差要求不大于0.5度, 要求电脑显示设定温度,反馈实际温度。 请教:用什么型号的三菱PLC?几个?怎么配?上位机软件用什么比较好? 用继电器实现导通占空比?我不知道固态继电器怎么用(由于功率比较大,要考虑对 网影响)

网友A:
用1个FX2N128点的PLC,同时最好是用晶体管输出的,不要用继电器输出的,因为PID调节时继电器频繁动作会降低继电器寿命。 上位机可以用VB编程或用组态软件。

网友B:
要用中型机了,96点控制加热器+96个A/D,或96点控制加热器+96/X点+X个A/D用轮循方式切换检测温度。前者投资大后者易产生误差。以上所需点数是输出点。

网友C:
若费用许可可用MELSEC-Q系列PLC,选用温控模块Q64TCRT 24块。

网友D:
都是不经济的办法,我有自己开发的96,120,144,168路的带PI及PID调节的温控器,可配可控硅(过零触发)或固态纪电器,精度+-0.5度,,很经济呀!!!!

楼主:
谢谢同行!用固态继电器对电网影响要小些。melsec说的对,96点控制加热器+96个A/D。zmags,Q系列能挂这么多吗,对反应速度没有限制吗。温控器大概多少钱一个回路啊?

网友E:
我想问一下,当温度升上以后,要多少时间退回到起始温度? 可以采用三菱Q系列!

网友B:
lxh1981如果像你说得这样(当温度升上以后,要多少时间退回到起始温度?),问题就简单了。只要设一个定时器就可以了。事实上温度控制中不确定因素太多,所以时间也不会确定。

网友F:
采用电脑+PLC + 通信 + 专用温度控制模块的形式 我的MNS:happyyou_7@hotmail.com

楼主:
工控联盟:我配好了! CPU Q02CPU 主基板 Q312B 扩展基板 Q612B 电源模块 Q61P-A2 扩展电缆 QC12B 温度控制模块 Q64TCRT 以太网模块 QJ71E71 接下来是编程问题了!

网友G:
FX2N+EASY(1024点)+XMT31031*96 *EASY:CANBUS—RS232 內含转换协议,使XMT FX2N 间直接互连 2700元/件 *XMT31031: CANBUS 单回路调节器 980元台

网友H(2007-03-16):
WK8H温控模块,在吸塑机有88路的成功应用.
详细介绍 www.mcuc.cn/wk8h.htm

网友I:
同意“工控联盟”的方案。
使用PLC的模拟量太贵了。

网友J(2007-12-31):
见到很多工控方面的兄弟都在找
三菱全系列编程软件GX Developer Version 7.08j 中文版
这里有个免费下载的,分享一下
http://www.m8002.cn/Content.Asp?ID=2

网友K(2020-12-09):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