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变频器的故障原因?

楼主(2004-02-29):
我使用的是西门子6SE7022型变频器,控制板为CUVC,用了一段时间功率板上的两个管形电阻炸了,更换了另一台新的同一型号的变频器,但未换CUVC板,送上主回路并未使其工作大约3秒又炸了(两个管形电阻和上次一样),再次更换一变频器包括CUVC板,送上电正常。另外我们两次更换的变频器出厂时间均接近一年半,更换时并未充电(手册要求超过一年要充电,否则有可能被损坏)。或许是老的那个变频器电容漏电,两个新的一个不幸炸了,另一个运气好正常。请问:是未充电的问题吗?是CUVC板的问题吗?还是其他原因?

网友A:
说充电的问题是借口!有的变频器质量问题不便多说,只要你多上网就知道!

网友B:
西门子变频器稳定不够理想,但6SE70系例的变频器我们感觉无论是硬件还是软件的设记都是许多品牌无法比的,不过操作时最好按照说明书来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