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系统接地的问题!

楼主(2004-02-29):
1.什么是接地信号和浮空信号?比如我采集的是加速度传感器来的振动响应信号是接地信号么? 2. 我的采集系统是传感器 电荷放大器 采集卡顺次连接起来的,请问用哪种接地方式比较好?? 十分感谢!!!

网友A:
接地信号不是采集用的吧!

网友B:
地线 是指 0v 线(逻辑上而言), 用于比较出信号的电平值. 浮空 是指 未接信号线, 此时所得之信号值是浮动的.

网友C:
GaryLin兄说的地线我明白了,然而你说浮空指未接信号线我不理解。我看DAQ基础上面说的如下啊: 信号类型 从信号端来讲,信号分为 接地信号 浮空信号 这里说得接地信号是不是有地线的信号?谢谢!

网友B:
看来 Gary 有些误解了... 从 DAQ基础看来, 个人理解如下... 接地信号其负端有接至大地(以大地电平当作 0v), 浮空信号其负端未接至大地(不参考大地电平). 两者负端应该都可看作是地线, 只不过其 0v 参考电压不同.

网友D:
接地的概念说来大有学问啊!!

网友E:
头好疼啊!!!! 最恨的就是地 信号地,电源地,共地,不共地,大地......都是地地地地地地地 能不能用个总括来说明一下到底有什么分别啊?

网友F:
接地的问题确实很复杂,好像有一本大厚书是专门研究接地的。

网友G:
我认为接地信号目的是为了减少干扰,直流信号要比交流信号稳定的多,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可以接地,另外一个原因可能就是接地信号为了有个参考电压。至于浮空信号就象上面兄弟说的,他没有接地,起参考电压根据不同情况而定义的。

网友H:
一般plc系统不用接地,其模块可浮空,但如果信号不稳定,你就要考虑接地啦,可与强电共地;但dcs必须单做地系统

网友I:
请问:一功率变送器的工作电压220V/AC,其N相又接地又接零,是否会对变送器造成损害?

网友J:
要看是用在什么系统中了,一般情况下,是不会损坏模块的, 但是故障时可能会导致漏电开关不动作。

网友K(2004-04-01):
我认为浮空信号就是指没有指定基准电压的信号,也可以说是只要求在其有效时有一定的变化量

网友L:
plc系统不用接地,其模块可浮空,但如果信号不稳定,你就要考虑接地啦,可与强电共地吗?最好不共地。

网友M:
接地分为如下几种 1。为保护人或机器的接地为安全接地,它是确实和大地相连的,要做一个接地极,接地电阻在10欧以下。细分还很多不在这理讨论。 2。屏蔽接地。为使信号不受干扰而做的接地。也需做一个接地极。接在信号线的屏蔽网上、信号箱箱体,计算机机箱等。此接地需单独设置,并远离强电的接地。 3。参考地 往往是电路中电源的-端或+端线(也可以是其它线),各个测量信号的电压是和参考地的电位差值。 4。如果参考地不大地,也称为浮地 详细的接地和接零请参考专业书,当然很麻烦的。

网友M:
又: 飞天的数据采集系统的接地应做一个接地极。 另外如有屏蔽线,屏蔽网只能一端接在接极上。 注意有的系统信号负极和接地极是相通的。

网友N:
楼上的先生可不可以介绍几本关于接地的专业书?

网友M:
TO张坡 220V单相电源的N(零线)都是接地的,严格的说,所有的零线都是与大地相连的。不会对所用的电器产品造成损坏。 TO bh-chen(下回起个中文名字好不好,否则我总要转换输入法)   等我查到了再发,因马上出差。

网友N:
老小伙也很忙阿,方便的时候帮忙指导一下吧! 中文名字想好了再该吧^_^

网友N:
老小伙也很忙阿,方便的时候帮忙指导一下吧! 中文名字想好了再改吧^_^

网友O:
采用开关电源的产品,对大地都有60V的浮空电压。因此应接地 除非,电路内部有良好的隔离。

网友P:
To,姜01:   "采用开关电源的产品,对大地都有60V的浮空电压。因此应接地   除非,电路内部有良好的隔离。" 你指的是开关电源的地级接地吗,还是使用此电源的产品需接地?谢谢

楼主(2004-05-10):
to:张小伙 不一定

网友M:
TO:bh-chen 及后来直接来信的朋友: 最近仍有朋友来信询问接地的问题。限于本人水平有限,所以找些文章大家参考一下。

网友M:
TO bh-chen 及后来直接来信的工控朋友:最近仍有许多朋友来信询询问关于接地的问题,限于本人水平和本问题的重要性,现找几篇文章大家参考。

网友M:
最近仍有很多朋友来信询问关于接地的问题,本人水平有限,所以找些资料大家参考。 1、安全接地:本论坛:变频器与传动论题 《三相电动机是保护接地还是保护接零》 网络上的一篇文章:http://www.gotocad.net/Article_Show.asp?ArticleID=819 书名:《安全用电与家庭电路》 编著:王绍符 秦曾煌编《电工学》第四版 河北省劳动人事厅编 《电工》 2、在采集系统中防干扰接地参考下面文章: 〖文章转载或出处〗≡中国电子技术信息网≡ 网址:www.CETINet.com 请问何为“浮地”? 系统说如果用户现场没有良好接地的情况下,应使控制器处于浮地状态。请问何为“浮地”?在这种情况下,有多个设备连接时地应该如何处理? 这里说的“浮地”就是控制器不接大地 我想说明何时与如何接地: 1,干扰需要一定能量,当控制器彻底与大地隔离(浮地)时,工频干扰回路阻抗极大,流过控制器及其内部的干扰电流极小,不足以干扰倥制器。 2,当控制器外壳与大地完好连接,由于控制器与大地等电位,工频干扰电流被控制器外壳接地点所旁路,无法进入控制器内部,从而也无法干扰。 3,当控制器外壳与大地处于上述两者之间时,就会有工频干扰 4,如果控制器的使用可能存在安全问题时,外壳必须很好接地 5,多个设备的理想接地是尽量一点接大地,以避免设备间地线干扰 6,有时具体问题需具体分析。 如果几个设备互连,又无法良好接地,那么它们最好都浮地,其实这一点不太现实,在实际应用中,供电和驱动很可能用到工频电网,工频泄漏是必然的(假设绝缘阻抗100M欧,380VAC电压,就有5.373uA峰值漏电流流过控制器,在MOS器件的控制器中,有的器件本身工作电流只有0.1uA)。 所以,一般情况下,控制器外壳最好良好接地。 如果你的确能做到所有设备与工频隔离(浮地),如果,你的设备间没有较大的电流(这里可称信号地电流)或你的设备间信号地阻抗很小,那么,你的多个设备信号地可直接互连。否则,你的设备间信号传递需要加隔离(如光电,变压器,机械,等)。 控制器内部电气或电子部分是否需要与外壳一点接地呢? 当外壳与内部电路间完全浮地时,由于它们间仍存在电容藕合效应, 外壳与内部电路间仍将存在工频漏电流。这时: 1,当你的电路要求还不是很高时,可以不管 2,当你的电路要求很高时,就必须将内部电路与外壳一点接地,同时,千万注意,同时,必须将外壳良好接大地。 3,为防止内部电路与外壳一点连接时,内部输出万一碰外壳而造成短路(如电源设备),内部电路与外壳间用容量足够大的电容相连,这样,对工频干扰来说,内部与外壳间是等电位的,对直流输出来说,是隔离的。 =========================== 地浮就是"对地浮置",悬浮接地,是为了克服共模干扰(CMR)的措施. 好多地方要用浮地,比如在DVM的输入端(包括A/D转换部分)就是使用浮地.就是该点电位与地相同,为0电位.但是该点又不是直接和地相连.是通过电路制造出的某个对地电位为零的点.这里的"地"也可以认为是公共端.这个"地"与实际的地间存在阻抗,而且阻抗-->无穷,为的就是克服共摸干扰. 比如一个极普通的例子:在同轴电缆屏蔽层两端不在同一点接地,则由于两接地点不在同一位置而造成他们之间有电压差存在,就是共摸干扰电压.这相当于形成一干扰源串在信号源上,既由共模干扰转化为实际发生作用的串模干扰.共模抑制比CMRR就定义为: CMRR=20log Vcm/Vsm,Vcm和Vsm分别为共摸干扰电压和其转化为相应的串摸干扰电压.而此串模干扰电压与电缆输出端(即信号源对面的那一端)屏蔽层对地电阻有关. 如果此阻抗-->无穷,CMRR就可达到很大,所以我们可以在电缆外再加一接地的屏蔽层,而电缆本身的屏蔽层接在浮地(0电位点).而在信号源端,两屏蔽层是接在一起的.即在电缆输出端屏蔽层对地电阻=0电位点与地间的电阻. 另外,在高保真的电子管放大器中,多采用一点接地,目的也是为了克服这种干扰,其道理大同小异. 郑重声明 近年来我站数百篇“原创文章”被一些媒体肆意转载,不但不标明出自“中国电子技术信息网”,而且把相关字眼删除!这是无视技术价值的盗窃行为,是对技术人员辛勤劳动的蔑视,我对此种行为表示强烈的谴责。 “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考虑到我们做技术的都是同门兄弟,对以前的盗窃行为不再追究,今后再有此类事件,最低处理限度是“明示于天下”。在这里向转载过又标注了出处的兄弟媒体表示崇高的敬意! 兄弟网站如果引用本站“原创文章”,请首先经本人许可,并标注“www.cetinet.com”或“中国电子技术信息网”字样。 欢迎个人下载使用! 兄弟网站如果转载本站文章请注明本站版权,谢谢! 中国电子技术信息网 文章管理系统由:Aoe 制作

网友M:
仍有很多朋友来信,限于本人水平,现找些参考资料 保护接地: 1、本论坛:变频器与传动论题 《三相电动机是保护接地还是保护接零》 2、网络上的一篇文章:http://www.gotocad.net/Article_Show.asp?ArticleID=819 3、书名:《安全用电与家庭电路》 编著:王绍符 4、秦曾煌编《电工学》 5、河北省劳动人事厅编 《电工》 关于浮地与抗干扰 〖文章转载或出处〗≡中国电子技术信息网≡ 网址:www.CETINet.com 请问何为“浮地”? 系统说如果用户现场没有良好接地的情况下,应使控制器处于浮地状态。请问何为“浮地”?在这种情况下,有多个设备连接时地应该如何处理? 这里说的“浮地”就是控制器不接大地 我想说明何时与如何接地: 1,干扰需要一定能量,当控制器彻底与大地隔离(浮地)时,工频干扰回路阻抗极大,流过控制器及其内部的干扰电流极小,不足以干扰倥制器。 2,当控制器外壳与大地完好连接,由于控制器与大地等电位,工频干扰电流被控制器外壳接地点所旁路,无法进入控制器内部,从而也无法干扰。 3,当控制器外壳与大地处于上述两者之间时,就会有工频干扰 4,如果控制器的使用可能存在安全问题时,外壳必须很好接地 5,多个设备的理想接地是尽量一点接大地,以避免设备间地线干扰 6,有时具体问题需具体分析。 如果几个设备互连,又无法良好接地,那么它们最好都浮地,其实这一点不太现实,在实际应用中,供电和驱动很可能用到工频电网,工频泄漏是必然的(假设绝缘阻抗100M欧,380VAC电压,就有5.373uA峰值漏电流流过控制器,在MOS器件的控制器中,有的器件本身工作电流只有0.1uA)。 所以,一般情况下,控制器外壳最好良好接地。 如果你的确能做到所有设备与工频隔离(浮地),如果,你的设备间没有较大的电流(这里可称信号地电流)或你的设备间信号地阻抗很小,那么,你的多个设备信号地可直接互连。否则,你的设备间信号传递需要加隔离(如光电,变压器,机械,等)。 控制器内部电气或电子部分是否需要与外壳一点接地呢? 当外壳与内部电路间完全浮地时,由于它们间仍存在电容藕合效应, 外壳与内部电路间仍将存在工频漏电流。这时: 1,当你的电路要求还不是很高时,可以不管 2,当你的电路要求很高时,就必须将内部电路与外壳一点接地,同时,千万注意,同时,必须将外壳良好接大地。 3,为防止内部电路与外壳一点连接时,内部输出万一碰外壳而造成短路(如电源设备),内部电路与外壳间用容量足够大的电容相连,这样,对工频干扰来说,内部与外壳间是等电位的,对直流输出来说,是隔离的。 =========================== 地浮就是"对地浮置",悬浮接地,是为了克服共模干扰(CMR)的措施. 好多地方要用浮地,比如在DVM的输入端(包括A/D转换部分)就是使用浮地.就是该点电位与地相同,为0电位.但是该点又不是直接和地相连.是通过电路制造出的某个对地电位为零的点.这里的"地"也可以认为是公共端.这个"地"与实际的地间存在阻抗,而且阻抗-->无穷,为的就是克服共摸干扰. 比如一个极普通的例子:在同轴电缆屏蔽层两端不在同一点接地,则由于两接地点不在同一位置而造成他们之间有电压差存在,就是共摸干扰电压.这相当于形成一干扰源串在信号源上,既由共模干扰转化为实际发生作用的串模干扰.共模抑制比CMRR就定义为: CMRR=20log Vcm/Vsm,Vcm和Vsm分别为共摸干扰电压和其转化为相应的串摸干扰电压.而此串模干扰电压与电缆输出端(即信号源对面的那一端)屏蔽层对地电阻有关. 如果此阻抗-->无穷,CMRR就可达到很大,所以我们可以在电缆外再加一接地的屏蔽层,而电缆本身的屏蔽层接在浮地(0电位点).而在信号源端,两屏蔽层是接在一起的.即在电缆输出端屏蔽层对地电阻=0电位点与地间的电阻. 另外,在高保真的电子管放大器中,多采用一点接地,目的也是为了克服这种干扰,其道理大同小异. 郑重声明 近年来我站数百篇“原创文章”被一些媒体肆意转载,不但不标明出自“中国电子技术信息网”,而且把相关字眼删除!这是无视技术价值的盗窃行为,是对技术人员辛勤劳动的蔑视,我对此种行为表示强烈的谴责。 “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考虑到我们做技术的都是同门兄弟,对以前的盗窃行为不再追究,今后再有此类事件,最低处理限度是“明示于天下”。在这里向转载过又标注了出处的兄弟媒体表示崇高的敬意! 兄弟网站如果引用本站“原创文章”,请首先经本人许可,并标注“www.cetinet.com”或“中国电子技术信息网”字样。 欢迎个人下载使用! 兄弟网站如果转载本站文章请注明本站版权,谢谢! 中国电子技术信息网 文章管理系统由:Aoe 制作

网友M:
TO:bh-chen及最近来信的其它朋友: 现找了一些文章与资料与大家共参考。 保护接地: 本论坛:变频器与传动论题 《三相电动机是保护接地还是保护接零》 网络上的一篇文章:http://www.gotocad.net/Article_Show.asp?ArticleID=819 书名:《安全用电与家庭电路》 编著:王绍符 秦曾煌编《电工学》 河北省劳动人事厅编 《电工》 做系统采集的朋友应看下面抗干扰接地的文章 〖文章转载或出处〗≡中国电子技术信息网≡ 网址:www.CETINet.com 请问何为“浮地”? 我想粘过来,几次也未成功,大家自已上网看吧?

网友M:
Qing: 外壳接地

网友M:
To:bh-chen: 我回来了。 找了一些资料,可以参考一下。最近还有朋友来EMAIL,在此一并回答。

网友M:
TO:bh-chen等 仍有朋友来信,现介绍几篇资料共同参考。 本论坛:变频器与传动论题 《三相电动机是保护接地还是保护接零》 网络上的一篇文章:http://www.gotocad.net/Article_Show.asp?ArticleID=819 书名:《安全用电与家庭电路》 编著:王绍符 秦曾煌编《电工学》第四版 河北省劳动人事厅编 《电工》 〖文章转载或出处〗≡中国电子技术信息网≡ 网址:www.CETINet.com 请问何为“浮地”?

网友Q(2004-06-09):
许多时候现场并不方便去挖地三尺作接地极,而且我看西门子数控、ABB机器人等公司的控制柜根本也不需要去挖地作接地极。PLC控制系统需要吗?我想知道各位是如何处理接地问题的?而且强电和弱电能共地吗?

楼主:
to:老小伙 我看了你的留言对我的工作有很大的帮助,我想问一下,关于dcs系统的接地您能详细的说一下吗?我很想知道。 “为保护人或机器的接地为安全接地,它是确实和大地相连的,要做一个接地极,接地电阻在10欧以下。” 我想具体的问一下,像安全地,逻辑地等,可能他们的接地电阻是不一样的,这些都是怎样来区分的呢? email:liuqdliu@126.com

网友P:
请问我开关电源上有输入L,N, Gnd.输出是-+24V, 我给温度变送器供电,温度变送器out,com给出标准信号,com是否直接和电源的地端同接在Gnd? 谢谢!!

网友R:
请教唐老师: 我单位有两台工控机同时作为上位机监控用,有一天发现上位机接收不到plc的数据,经检查处理发现,有一台工控机只要开机时,则两台工控机均和plc不能通讯,当关掉哪台工控机则另一台工控机和plc通讯恢复正常,请问唐老师到底问题出在那里?请给予分析。

网友M:
接地问题有时需要很多实践经验,很多时候不能一概而论。 TO 瞎琢磨 PLC抗干扰性很强,我在做系统时,有很多时候是不接地的。 但在有模拟信号的时,最好先考虑接地问题。 不是不接地系统会出问题,而是有很多问题出在接地不良上。 TO QING COM端是信号的参考地,通常是负端(也有是正端)。GND是为了防干扰的接地端。详见有关资料。

网友S(2004-07-21):
各位大虾说的真好啊! 小妹在此感谢了,这些东西对我很有用的,有时我也很头疼这个接地问题,希望以后又更好的建议。

网友T:
为什么用万用表测得机壳与大地的电压为220V呢?机壳中没有火线,,,,,

网友U:
to咕哩,你的机壳与电源间的绝缘已损坏或是火线与机壳漏电。

网友T:
谢谢!!机壳漏电有可能,会产生虚电压,不到220V

网友V:
有些麻烦

网友W:
各位能否换一种思路,在电路设计时尽可能采用光电隔离措施,采用线性光电隔离器件、小信号放大后再传送等措施,信号远距离传送尽量电流方式,经验证明是没问题的,供参考。

网友M:
采用光电隔离可以,但也不能根本清除干扰。 还需要接地。 尽量不传 送弱信号,尽量用电流量来传送,这是很好的抗干扰的方法。

网友X(2004-08-25):
请教老小伙先生: 我用研华的PCI-1711L采集液体压力传感器的数据,压力传感器的输入为9-40VDC,输出为1-5VDC,我用的是18VDC电池供电,但是,采集到的电压偶合了,50HZ的正弦信号,大小为40毫伏左右,请问,噪声来源何处,如何解决? 屏蔽线的屏蔽层已接地(大地),微型计算机外壳没有接。 谢谢 ahasnake@sina.com

网友M:
一直出差,刚回来,对不起。 您的整个系统应这样接地:将采集线的屏蔽层与计算机的外壳一起接到一个专用接地极上,接地电阻要求不高,如作试验,可以先插一个铁棍或角铁试一下,如有改善再做正式的。注意,屏蔽线要单端接地,接地极不要和工厂内的零线重复接地接地一起。 按说你的系统比较简单,不应该出问题。

网友Y:
有些时候使用自己做的双绞线也是较好的抗干扰的办法。线干扰比较好处理,电源干扰有时很难处理。

网友Z:
零线并不总是接地的,在三相四线制时,大家都是这样做的,但国家在前年吧已经颁布了配电的三相五线制实施规则。三相、一零、一地。 强电的地多用于人员及设备的保护。 弱电的地我们平时所讲的及在论坛上所看的,其实有两个概念,一个就是上面说的COM等,另一个主要作为系统防干扰的地。

网友AA(2004-10-18):
好文章, 收藏一下。

网友AB:
我们厂使用的工控计算机监控显示器总是不停地抖动,好几台电脑都是这样的。该操作室楼下是配电间,请问各位大虾是不是楼下的配电间产生强大的磁场对显示器产生干忧?

网友AC:
dcr你好: 你所说的问题我也遇见过,这肯定是配电间产生强大的磁场对显示器产生干忧,建议使用液晶显示器会好的多。

网友AD:
什么时候用接地,什么时候用接零,有的地方为什么两则都用?????????请指教!!!!!!

网友AE(2005-11-24):
各位大侠真是好棒,而且大方.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