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PLC设置密码

楼主(2004-02-29):
请问三菱FX系列PLC如何设置密码及取消密码。谢谢!

网友A(2003-12-26):
用的是什么编程软件?

网友B:
对于FXGP/WIN-C,在选项菜单的口令里设置密码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能用手持式编程器设吗?

网友C:
zhouqingfei 你好 我用的是SWD75C—GPPW软件,好像设定不了密码,请指教。

网友D(2004-02-03):
能用手持式编程器设 SWD75C—GPPW软件也能设密码

网友E:
在线--登陆关键字--......

网友F:
FX系列PLC可设8位16进制密码!

网友G:
用手编没置密码,先进入主菜单选第四项就是清除与设定密码的地方 英文我也不懂,不知怎么跟你说

网友H: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用软件设置口令后再用软件读写,密码不起作用.请问各位大虾怎样操作才能使软件设置的密码起作用?我用的PLC是FX1S-30MR.

网友I:
可以用在线修改密码功能! 软件设置口令如果没有保存的话直接写入PLC后还是不带密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