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VS-606V7通电出现F00,什么原因?

楼主(2004-02-29):
安川VS-606V7通电出现F00,什么原因? 维修大约多少费用?(3.7KW 380V) 能维修可发邮件给我! CHINALXL@126.COM

网友A:
操作器是否正常

楼主:
操作面板是好的!

网友B:
主板坏,600元,完好的旧拆件板有

网友C:
重新设定参数,可能恢复正常。

网友D(2009-11-01):
有那些参数啊。。。。。老兄

网友E:
    重新设定参数,不可能恢复正常。  我百分百能修复 联系18967106337

网友F:
换显示器吧。。。老兄

网友G(2010-09-10):
更换CPU板

565835869(QQ)有空可以联系

专业从事维修变频器多年   主要针对化纤行业的较多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换显示器吧。。。老兄

F00  F01  F04之类的故障跟显示器没有任何关系    不懂不要乱来   以免大家学习错误的东西

网友H:
换主板,主板坏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C:
重新设定参数,可能恢复正常。

F00   F01   F04相关故障出现时 根本无法进行参数设置

只有把故障排除后方可设置

一般常见CPU板上光电元件   触发器之类的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