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AB可编程中BASIC模块通过DH485口下载的方法

楼主(2004-02-29):
各位大虾,本人想通过BASIC中的DH485口进行下载,现在手头有一块AIC+,通讯连接时在RSLINX中可以看到KE(BASIC模块)但在PBASE中的WHO ACTIV 中却总是找不到BASIC模块。该如何处理?另外,本人用BASIC模块中的DH485通讯时(PORT1下载),正常时数据都没问题,但当通讯中断后数据仅保持一段时间就变为0,该如何解决??

网友A: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恐怕国内没有人可以解决吧,这种模块沾不得!!!!!!!

楼主:
没那么夸张吧,国内一定有高手的。AB不是在国内用得很广么?各位大虾,一定帮帮小弟呀。

楼主:
真的没人知道么???

网友B:
Basic智能模板着一块很难的,我们当时用超级终端来实现,还好,最后实现了!当时使用Basic智能模板来实现AB的PLC和第三方设备的通信!!

楼主:
可是我要和两个第三方设备进行通讯,必须用DH485进行下载,AB总部说AIC+可以取代PIC但我怎么也试不通,不知道国内有没有人用过,我用PORT1下载用PORT2,DH485通讯都做通了,就着步不行了。

网友C:
阿向,AIC+代PIC没问题,在用AIC+时您一定要把网络连成菊花链路,否则,您的虽线路通,但因接法不正确导致通信不正常。BASIC智能模块不好用,而且近10000元(97年),我还有一块未用上,浪费了。我建议您直接在上位机组态软件中做控件,通过在PC机RS-232端口安装RS-232/485转换器,与第三方设备通信,一般可行,费用低。RSVIEW32和GE CIMPLICITY等都可行,国内组态王也行。我们做过与ROC407流量计,智能调压气等连接。

楼主:
chp351577,你好,我觉得我AIC+的接线是正确的,首先,我在RSLINX里可以找到我的BASIC模块(通过AIC+读出KE模块);其次,我通过AIC+与MICRO1200通讯(DH485通讯)也取得了成功,同样这种接线方式我在用SLC500PLC上的DF1口通讯(DF1转DH485)也成功了。但惟独用它来做下载就不行。另外您说的第三方通讯方案我也想用,可是基于现场可靠性和安全性来考虑,还是用BASIC好些,因为我们要考虑脱离上位机情况下运行,而且这些数据又很重要。没办法呀。有什么好的建议你也可以发到我的邮箱里。可以指导指导我。我的邮箱是xiao2000xxx@21cn.com

网友A:
阿向、chp你们好,这种模块我也使用过,但效果不是很好,我是用PIC通的,花了我个把月时间,或来我还发现通上来的数据起始帧的地址经常变化,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楼主:
summer你好,你说的地址变化我也遇到过,不过这好像与数据通讯的速度有关,你可以适当把通讯速度放慢一些,这样所得数据就比较稳定一些。

网友D:
用DF1和BASIC模块通讯

楼主:
可是我要用两个通讯口怎么办

网友D:
在用PBASE时用DF1,用完PBASE再改回去,你又不会一直用PBASE,我的QQ:274584214

网友D:
阿向,怎么联系你?

楼主:
你好shy,你是指jw4的第四种调线么,我是要用两个ASCII的通讯口,不对,我觉得我可能没理解你的意识。我的QQ号是1117537,我可能不经常上,到时我把我的手机号告诉你。谢谢你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