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电源
如何将5V 开关电源只做微小改动即可成为17V, 急!!!

楼主(2004-02-29):
(无正文)

网友(2001-12-21):
开关电源电路多种多样,是否方便改动要看具体电路和输出功率的需求。如果电路允许的话,从采样电路做改动最方便。从5V变到6V应能顺利实现但变到17V很可能受其他元器件的限制。

网友(2002-02-08):
开关电源受脉冲变压器的限制,也和采样电路有关,只做微小改动不太现实。

网友A:
开关电源的设计参数非常严格,一定电压和一定匝数是相对应的,变压器铁芯和输出功率是相对应的,你的想法是不太可能的。

网友B(2002-03-11):
如果17V的功率不大,可以考虑在5V输出用DC/DC变换

网友C:
可以再找两个5v电源。

网友(2002-04-14):
难,可试试增加匝数,另外反馈也需调节,器件可能需变动。

网友D(2002-07-14):
麻烦,不如重买一个

网友E:
如果17V功率不超过原电路功率,而且对稳压范围要求不高,则可更改取样比较电路,使开关变压器输出的脉宽变宽,从而提高输出电压。但这样做将导致稳压范围变窄。

网友F:
不太现实,单纯改变取样电路是不可靠的,输出电容耐压要校验,小容量开关电源大多为反激型,还需考虑开关管耐压(单纯改取样电路会引起主开关管关断时集电极或漏极电压提升)。

网友:
你的线圈扎数有没有可能增加,儍

网友E:
我们知道,开关整流器或开关电源,其基本原理是将交流整流再逆变成高频,再用高频变压器隔离降压成所需电压。其稳压原理是改变高频脉冲的脉宽来达到稳压的目的,5V变到17V,在自由震荡情况下其电压如果大于17V时,就可以改变取样电路来改变震荡脉宽,从而达到提升电压的目的,当然,输出电压滤波电容的耐压肯定要增加,这是容易做到的!但是开关变压器的匝数在此时情况下不需改变,因为脉宽增加了呀!!!但是,稳压下限必然升高。还有17V功率必须小于或等于5V功率!振荡频率是不改变的!有些人竟然说要改变匝数,这只是在取样电路不变的情况下进行的!!!!!!!!!!

网友E:
我要说的几个关键就是:1,自由振荡频率要高于17V! 2,开关变压器的输入功率要小于或等于5V功率! 3,输出电容的耐压要升高!以及其他与之相关的元件的耐压都要提高!功率可不变! 满足上述条件的就可改变取样电路!!!!!!!!!!!!!!!!!!!!!!!!!!!!!!!!!!!!!!!!

网友G(2002-09-06):
高,我的计算机装的板卡太多,想加一个电源提高功率,请问有办法吗?

网友(2002-10-20):
在开关变压器的输出端(还未进行整流)加几级倍压整流器试试! 或者买一个计算机用的开关电源,把+5V和+12V串联不就行了吗!开机时只需将PS端安一个开关触发一下即可!关机时按住此开关4秒以上即可停机。

网友H(2002-12-28):
不用白费劲,不可能稳定运行的,如果要改,还不如自己重新设计一个

网友I:
在要求很不高的地方是可以改动的,但不提倡此做法 否则就没有12V的电源了,加个拨动开关不就可以通用了?而事实不是这样的 ....

网友J:
另加一个17V电源,用三极管转接一下就行

网友K(2003-02-05):
你好,你能给我说说隔离变压器的作用吗?,其功能是什么,有什么特点,我们单位有一个220/110v的交流控制变压器,作为PLC的控制电源,如果控制电源中有一点接地,则变压器封锁保护,输出电压降到很低,请问是什么原理

网友J:
有礼了:你好!隔离变压器主要作用是滤掉电源中的噪声,能抵抗峰值脉冲,有一定的抗雷击作用。如果“控制电源中有一点接地,则变压器封锁保护”说明这个电源质量不错,还有短路保护功能。电源都接地了,输出电压能不降低吗?

网友L:
再加一个12V绕组,叠加在5V绕组上。

网友M:
可以改,方法也多种多样

网友N:
可以改,因为现在的开关电源本身就有一个比较好的特点: 就是有比较宽的输出范围。因此各种器件还是有一定的范围的,好的电源会有一些过压保护,限流,限功率的功能。因此改起来的功夫比较大,而且寿命会减少。

网友O(2003-03-16):
从稳定性考虑,建议重新买一个

网友P:
你好,我是开关电源工程师 这很简单,我可帮你改好,但要小费,不好意思。 airol@sohu.com

网友Q(2003-04-15):
如果开关导通时间,比原来设计情况长,容易造成变换器磁饱和,烧毁电源,重买一个好。

网友P:
改变反馈电路和绕组

网友R:
看你的电路, 我现在生产的线路只要改一只稳压管就行了

网友:
卖掉旧的,买个新的

网友S(2003-05-21):
改变频宽,抗耐压

网友T(2003-07-15):
你可以在日经电子上面看看,哪里有你所需的东东。

网友U:
如果17V的功率不大,最有效的方法是加一个5V转17V的隔离电源模块。这样产生的17V独立电源不会受到5V的影响。

网友V:
这只不过是个很小问题,我们大家没必要花费那么多的时间来讨论!

网友W:
5v-17v功率不增加,可以 1dc-dc模块。 2用transistor l c组成升压sps(2次电源)

网友X(2003-08-15):
能教我吗?

网友Y:
调整反馈,可能需要重新更换开关变压器。

网友Z:
最好不采用改动的办法,不可取的

网友P:
用微机的AT电源,调整基准电压,从+12V中取很容易做到.

网友AA(2003-12-05):
希望,有人告诉我如何制作 集中定时熄灯控制系统 1.只能控制照明电源,其他电源不能关。 2.我已用固态继电器,但效果不理想,原因是不能玩全关闭。 3.不能用AC低压控制,原因是它的压降太大,不能同时控制 多路照明。

网友AB(2004-01-27):
加一固定电阻和一可调电阻和一TL431即可得到5V-35V的电压. 详情与我联系0318-6012861,葛.

网友AC:
LT431是仕麽元件?

网友AD(2004-02-29):
我是一名从事工控产品销售的工程师 愿与名界朋友一起探讨 我的MSN是zjw_cn@hotmail.cn QQ:286806661

网友AE(2004-03-30):
加一个DC-DC电源模块,带隔离装置较好。请联系0755-83002750转811俞生或rafale.yu@eilhk.com

网友AF:
我也认为是不太可能的,即使你改变了采样和基准.如果5v时所用的最大占空比是42%,如果要成为17v算一下最大占空比是多少?我认为正激式不可能经过微小的改动就能从5v变为17v.

网友H(2005-03-20):
傻,花那么多时间讨论这个问题,买个15V电源,调整一下就能成为17V电源,

网友AG(2006-04-16):
买个15V电源,调整一下就能成为17V电源

网友AH(2012-09-29):
引用 网友H:
傻,花那么多时间讨论这个问题,买个15V电源,调整一下就能成为17V电源,

你更傻,那为什么不直接买个17V的呢,更省事!他就是不想买才这么折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