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总线

楼主(2004-02-29):
诸位,开发CAN总线产品,大家使用什么处理器,大部分都是用51单片机吗? 哪位比较了解,在汽车上的CAN总线通常使用什么器件。 请大家交流一下。

网友A:
我是can网络的初学者,不知道sja1000卖多少钱?还有82c250。

网友A:
张大波大哥可否告之如何将一个usb设备改造为can网络节点的一个设备?

网友B:
汽车电子CAN网络可以使用P87C52 、SJA1000、 TJA1040* 收发器使用TJA1040*最佳。

楼主:
王梓鉴: 首先,你的USB设备是主设备还是从设备? 需要设计一个卡(如果自己开发的话),需要设计一个电路板,具有CAN总线接口和USB接口,上面运行软件,进行CAN总线数据和USB数据之间的转发。

网友C:
张大波: 这种把CAN总线系统和PC的USB口进行通讯的CAN-USB接口卡哪有卖啊?有哪位大侠知道请告知小弟:leo9220@hotmail.com 不胜感激!

网友D:
华控公司主要产品包括:符合HART协议、FF协议标准的OEM仪表嵌入产品和测试工具及系列配套产品,符合CAN总线标准,modbus协议、pofibus协议的智能分布式系统(SDS)和集散控制系统、现场总线综合控制系统、智能模块、信号调理模块、数据采集系统、I/O板卡及之配套的软件产品。华控公司于1996年成为现场总线基金会(FF)成员、HART通讯基金会成员、OPC基金会成员,华控公司积多年自动化控制方面的经验,致力于现场总线技术的研究,做为国家"九五"、"十五"科技攻关项目承担单位,完成了新一代现场总线技术的攻关项目。 北京华控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市海淀区上地创业路8号群英科技园3号楼2层 邮箱:100085 网址:http://www.huakong.com.cn

网友E(2005-09-27):
张老师,我也是刚开始学CAN,还请您多多指教!

网友F(2005-12-23):
大部分是51。
每个总线节点分为检测部分和总线部分。总线部分因为是实现SJA1000的初始化,数据的发送和接收功能,功能简单用的是8051。检测节点因为要涉及数字模拟转换,现实电路的驱动等功能所以一般选用IO较多的51F020。请借鉴!!!

网友G(2006-01-27):
制作节点要注意哪些东西呀?

网友H(2006-12-28):
致力于CAN总线研究,提供基于CAN的各种测控产品,欢迎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