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想和我合作研制铁路内燃机车燃油消耗装置?

楼主(2004-02-29):
本人正在研制铁路内燃机车燃油消耗装置,  为流量计选型发愁,  具体要求是:  1、管道直径尺寸:20-40   2、被测流体的特性:燃油,  3、流量计的测量范围:0-10Kg/min   4、精度:0.2%   5、燃油温度和压力的界限值:-10-+70度,0-10Kg   6、流量计安装在机车的动力室,有一定的振动。机车在铁路线路上运行时,会引起机车整体振动,柴油机空载和负载工作时,也会引起燃油管路振动。  7、燃油是靠齿轮泵打压的,有一定的脉动,机车牵引时,油箱的液面会随机车晃动,故有空气吸入燃油管内,因此,管路内有大量的空气。  8、流量计的工作环境温度和湿度:0-80度,90%;   9、柴油机有进油管和回油管,也就是说:燃油泵打进的油不能完全燃烧,还有剩油要流回油箱,因此要计量流回的燃油;  10、在0.1-10Kg/min的流量测量范围内要求保证上述精度要求总的精度是0.3%   11、通常流量计是在0-10Kg/min流量范围内使用;  12、采用的流量计必要的响应频率是:1s   13、偶然可能会遇到的(最大和最小)流量是:0.05-15Kg/min;

网友A:
您想怎么合作呢?单是流量计选型吗还是整个项目?

楼主:
提供流量计的货源。

网友B:
有DN20,DN40的涡轮流量计! www.kem-kueppers.com.cn

网友C:
有大量气体你的涡轮流量计怎么测量?

网友D:
這個太難了,如果有簡單的流量控制來找我好了。我這有價格便宜性能好的國外品牌,如流量開關、流量計。021-64793899 徐銘

网友E:
燃油消耗计量方案: 一.设备配置: 1.一体化流量孔板配差压变送器 2套 管道直径: 20mm (其它直径可缩径) 差压变送器量程: 0—1KPa 燃油流量量程: 0—16L/min 2.乘法器 4—20mA 1台 3.数显开方积算器 4—20mA 1台 带瞬时流量和累计流量显示 4.减法器 4—20mA 1台 5.恒流源 20mA 1台 6.数显积算器 4—20mA 1台 无开方功能,带瞬时流量和累计流量显示 如果用工控机或PLC,则2—6项取消。 二.实施: 2套一体化流量孔板配差压变送器被固定安装于保护箱内,进油管和回油管分别连接2套一体化流量孔板,2个差压变送器信号经乘法器相乘,乘法输出送数显开方积算器,开方输出和恒流源的20mA在减法器相减,减法输出送数显积算器。 数显开方积算器显示回油流量,数显积算器显示燃油消耗流量 乘法器抵消气泡流量的影响。 精度取决于所选仪表精度。 鳯凰

网友F:
我觉得大家把楼主的要求看的太简单了,还是大家没有看清楚,也不想想自己提出的方案是否可行,请看好了人家的工况再说吧!有震动\有气泡\精度0.2

网友E:
震动遇见一体化流量孔板配差压变送器是绕道而行的, 气泡被乘法器抵消,是你没有预料到, 精度0.2,看你的配置是否上档次,舍得花钱否?

网友F:
请教!怎么样的档次可以做到呢?气泡被乘法器抵消应该是指少量气泡吧,如果真有大量气泡,还有那么好用吗?实际当中有没有什么好的应用例子呢?

网友G:
大家好! 我是搞防爆电器设计的,防爆配电箱柜、防爆电控设备、防爆仪器仪表等。 我工作十年了,根据客户需要用单片机设计过一些自控产品,自已编程并设计的PCB板,自觉对PLC等工控方面比较喜欢,请各各位工控朋友指点一二为盼。

网友E:
1.本系统靠齿轮泵打压,齿轮泵特性是流量恒定,压力不恒定,若采用差压式流量计,则流量Q=K*开方[△P/ρ],密度ρ=K*△P/ Q平方=K*△P 2.进油管节流装置在恒流状态实际就是密度计,其信号值和密度是线性关系,和回油管节流装置的差压信号相乘再开方,自然是回油管的真实流量值。 3.标准状态下水的密度1000Kg/m3,空气的密度1.29Kg/m3,二相混合流体的密度由公式计算(较复杂)。因为水是不可压缩的,空气是可压缩的。本系统最大压力为10Kg,即空气的工况密度为1.29*P Kg/m3,也就是空气的最大工况密度为12.9Kg/m3,如果忽略不计,精度1.29当然较差,如果加上温度补偿、压力校正、选用高精度仪表及公式计算,精度自然提高。 本人现西部山区拉练,上网条件不足,回函不及时,望谅!

网友E:
对不起!上述胡言乱语,多有误导,现予以改正: 2.进油管节流装置在恒流状态实际就是密度计,其信号值和密度是线性关系,和回油管节流装置的差压信号相乘再开方,自然是回油管的真实流量值。    2.进油管节流装置在恒流状态实际就是密度计,其信号值和密度是线性关系,(被)回油管节流装置的差压信号(相除)再开方,自然是回油管的(体积)流量值。    请大家原谅,还望帮助推导公式: 恒定体积流量Q恒=K*开方[△P1/ρ] 密度ρ=K*△P1/Q恒平方=K*△P1 质量流量Q进=Q恒*ρ/ρ油 体积流量Q回1=K*开方[△P2/ρ] 质量流量Q回=Q回1 *ρ/ρ油 实际油耗Q=Q进-Q回 其中: K------流量系数 △P1---节流装置1差压值 △P2---节流装置2差压值 ρ-----油气随机密度 ρ油---燃油密度 Q恒----齿轮泵额定体积流量 Q进----进油管质量流量 Q回1---回油管体积流量 Q回----回油管质量流量 Q------实际油耗

网友H:
凤凰:没必要用什么加法器,乘法器,开方器,国内有家公司的可编程过程控制器,内部有各种运算器和控制算法,一台控制器相当于几十台仪表,而且和PLC相比,对模拟量的过程控制编程简单,硬件系统集成度高,价格便宜,所以更有优势,现在很多有眼力的人在各种局部控制和复杂控制领域中广泛应用。 具体资料可以下载:http://www.greatelec.com

网友I:
可以采用质量流量计,我在飞机发动机地面实验台用过rosemount和Danfuss产品,介质燃油,抗振动,少量空气完全可以忽略。考虑一下

网友I:
可以试试

网友J:
质量流量计可以试试,E+H科氏力质量流量计有专门的防震处理,精度可达0.1%。可来电咨询010-65882468 具体资料可以:HTTP://WWW.CN.ENDRESS.COM

网友K:
孔板怎么可能用来测油,真是没脑子,白学仪表了。 用椭圆齿轮流量计或是质量流量计。 别把工况弄那么复杂,没这么好的流量表一下搞定。

网友L(2004-03-30):
看看我的行吗?超声波流量计

网友J:
用超声波可以测这么小口径的流量吗?

网友M:
那探头的怎么样?

网友N:
可选用双光纤传感器涡轮流量计双向流量测量,由于光纤传感器具有本质防爆、无电气信号直接与流量计接触的特点,因而适宜煤气、轻质油料等透明介质的流量测量。

网友O:
可以选用V形锥,精度要比孔板高

网友P:
挺难啊 有振动 有气泡 能测的话精度是不可能达到你的要求啊

网友P:
我没看错的话 你所测的管 回路的 也不可能是满管了那就更难了啊

网友C:
精度要求太高,用质量流量计较合适,但必须排除管内空气的影响,在流量计前增加一个带自动排气阀的缓冲罐

网友Q:
省钱的办法就是用椭圆齿轮 条件允许可以用热质

网友R(2004-04-29):
可用涡轮流量传感器,机车的柴油机是240、280还是190的,供电是DC110V还是交流供电的,气泡是不能有的,因为有气进去,机车就运行不正常了.

网友S:
请使用艾默生过程管理的质量流量计,其流量计可做任何通讯,精度为0.01

网友T:
使用E+H质量流量计。 E+H质量流量计起振频率高,抗震动性能最强 需要详细资料联系我吧 13572083365

网友C:
我有一些传感器,也许你能用的到,请登陆WWW.ADVSENSORS.COM ZHANG-LIXIN@163.COM 张先生

网友U(2004-06-01):
我们是上海全路通铁道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021-68195028-809 代理honeywell 的产品你直接用,免得铁道部鉴定

网友U:
你好: 我是上海全路通铁道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李君,021-68195028-809 我们自主研发铁路产品,同时代理honeywell 传感器和美国公司联合开发的火车防滑器(汽车ABS)用的速度传感器可代替德国WABOCO的但价格低。 既然你也是搞铁路的,看我们的资源能共享吗?达到共赢得目的!谢谢!

网友C:
这个问题一直以来都是个难以解决的问题,有但效果并不好,我们也对这个课题研究了很多,一直都在探究中.如密度问题,它不是恒定不变的,二还与机器燃烧是否充分有关.其次楼主的技术要求太高,就精度而言国内产品很难达到,根本就达不到,用国外的东西又太昂贵.可以肯定一旦这个课题被很好的解决将会有很好的市场.

网友V:
这种两相流的工况实在是有一点难受呀!更不要说有振动了。

网友W:
(总用油量-剩油量)/时间差/管径

网友X:
用质量流量计就贵了,用齿轮选好一点的可以达到要求。

网友Y:
流量计你自己选好了,我只想说一下空气。1:想办法是空气尽量减少2:或者是空气尽量稳定,依靠实际经验,得出空气的系数,然后乘测量值,得到实际值

网友Z:
据了解,铁道科学院曾经立项搞过计算机控制机车柴油发动机工作监控课题,其中包含了燃料流量测试内容。不妨你去了解一下,也避免走弯路。

楼主(2006-05-21):
看来这个题目比较难

网友AA:
两年还没有结项?

网友AB:
楼主:
     这个项目我们都正在调试,试用期.我想了解一下你们开发到什么成度了?如果可以看看有没有合作的可能!因为不同的机车的要求都不大同~~~
如果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我QQ:56042485
或是e-mail:epaiai@163.com

网友AC:
呵呵,确实是个难题,两年也没有解决,现在要是有人能解决我可以提供实验环境,一起赚点钱,价格千万别太高。要不装车就难了

网友AB(2006-06-21):
楼上:
     请把你的联系方式发到我的邮箱里,epaiai@163.com
我们可以进一步研究一下方案

网友AD(2006-10-22):
你的目的是内燃机车燃油消耗,能不能换一个角度思维。直接测总油箱的燃油消耗。

网友AE:
看了大家的回复 真是感慨万分! 真是形形色色什么都有。

网友AF:
凤凰:
你的方案我基本赞成但是在量程比这个问题上我保留意见!!尤其在10:1的量程比时精度能否达到1%都难说,即使买3051S也做不到。

网友AG(2007-01-15):
这个项目我已经搞出来了,但思路不是你的思路,机车的耗油工况时非常复杂的,用流量计肯定不行,一是机车的振动非常大,二是机车油箱既有进油还有回油,回油的流量非常的小,我用的是实时测量油箱的剩余油量,精度一般我正在准备改进此方案。希望能够得到大家的帮助!

网友C(2007-08-17):
流量测量是否已解决?我公司专业生产超声波流量计,产品曾用在火箭燃料控制测量上,请提供联系方式.谢谢
我的联系方式:ywxiao@gentos.com.cn

网友AH(2007-10-23):
内燃机车的流量泄漏测量更有实际意义,我现在有此项目需要解决,请与我联系,13304026781,徐先生

网友AI(2008-07-17):
北京春桥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四季青路8号郦城工作区711室 邮编:100195 电话:010-88498096(分机213) 传真:010-88498286 E-mail:bjcqgyl@163.com
联系人:郭永玲 (分机213) MSN:bjcqgyl@hotmail.com http:www.spbridge.com
北京春桥科技有限公司为一家新兴的工业自动化企业,从事自动化系统工程的开发研制、项目承包,及专业代理进口工控产品,自公司成立以来,先后与北京现代、航天部、信息产业部、首钢、太重、济钢、菜钢、武钢、四川长虹、西门子工厂、旺旺食品、伊利乳业等国内、国际知名企业建立了业务联系。
☆☆☆代理产品及业务范围:
《一》传动机械:交流异步电机、伺服电机、减速机、联轴器、轴承、链条等。
★ 代理:LENZE GRUNDFOS ABB EBARA SKF NSK LAFERT
德国:SEW、弗兰德( FLENDER)电机减速机、联轴器;(LENZE)伦茨电机减速机。 瑞士:ABB电机;变频器
意大利:麦特沃克(METAL-WORK)、邦飞力(BONFIGLIOLI)电机、减速机。
丹麦:格兰富(GRUNDFOS)泵。
日本:松下、安川伺服电机、东方马达、日本荏原(EBARA)水泵、东日机箱。
美国:WILDEN气动隔膜泵。新宝减速机。
《二》气动液压:气缸、行程开关、三联件、电磁阀、减压阀、过滤器、油雾气、消音器、球阀、蝶阀、各类手动阀门、定位器、管件、快速接头、软管。
★代理:LEGRIS SANG-A BURKERT YSC BOSCH CKD NORGREN
意大利:ODE电磁阀、欧美尔 康茂盛(CAMOZZI)迪普马(DUPLOMATIC)
瑞典:阿法拉伐(ALFA LAVAL)阀门、管件
法国:乐可利(LEGRIS)接头、软管、阀门;高诺斯阀门。
英国:诺冠(NORGREN)电磁阀、气缸。
韩国:相阿(SANG-A)接头、软管;TPC、YSC接头 ARK气动。
日本:SMC 、喜开理(CKD)、小金井、太阳铁工(TAIYO)、三木、TACO NUMAX
美国: 霍尼韦尔(HONEYWELL) 、ROSS、MAC、PARKER ASCO
德国: 宝帝(BURKERT) 贺尔碧格(HOERBIGER)博世力士乐、费斯托、FESTOOL工具、何威。
台湾:金器、SUNWELL、新恭、亚德克DOSS ATOS 威托(WATO)液压阀
《三》工业电器:各类开关、按钮、指示灯、接触器、继电器、断路器、传感器、光栅、计时器、编码器、软启、变频器、编程器、触摸屏等。
★ 代理:SICK IDEC BALLUFF P+F MURR TAKEX E+H
台湾:台湾明纬(MW)电源、士林(SHIHLIN)、DECA、阳明(FOTEK)
瑞士:ABB低压电器、科瑞传感器
日本:欧姆龙、和泉(IDEC)、富士(FUJI)、山武(YAMATAKE)、RKC温控仪、基恩斯(KEYENCE)、神视(SUNX)、竹中(TAKEX)、KOYO 多摩川、正兴开关
法国:施耐德(TE、梅兰日兰、莫迪康)低压电器、按钮指示灯、PLC等。
德国:西门子、西门子传感器、金钟-墨勒(MOELLER)苏克(SUCO)福迪(FAUDI)
迈可凡(MICROFINER)常熟RIYUE断路器 西门康 凯士林开关。
BERNSTEIN(博恩斯坦)、WENGLOR(威格勒). KLOTZ(克劳斯)、玛乐
德国传感器:IFM、ELMA. META. TURCK、巴鲁夫(BALLUFF)、倍加福(P+F)
SICK传感器;施迈赛(SCHMERSAL)、恩德斯豪斯(E+H)、穆尔(MURR) 铝茨
您的朋友郭永玲期待您的垂询!010-88498096-213

网友AI:
德国MURR穆尔总代理北京春桥科技郭永玲电话:010-88498096-213传真:010-88498286
4000-68000-0530000
4000-68000-0600000
4000-68000-0610000
4000-68000-0700000
4000-68000-0710000
4000-68000-0730000
4000-68000-0740000
4000-68000-0800000
4000-68000-0810000
4000-68000-0900000
4000-68000-0910000
4000-68000-0920000
4000-68000-1000000
4000-68000-1100000
4000-68000-1110000
4000-68000-1120000
4000-68000-1200000
4000-68000-1210000
4000-68000-1300000
4000-68000-1400000
4000-68000-1410000
4000-68000-1420000
4000-68000-1500000
4000-68000-1510000
4000-68000-1520000
4000-68000-1530000
4000-68000-1600000
4000-68000-1700000
4000-68000-1800000
4000-68000-1810000
4000-68000-1900000
4000-68000-8900000
4000-68000-8910000
4000-68000-9000000
4000-68000-9010000
4000-68000-9020000
4000-68000-9030010
4000-68000-90300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