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变频器故障

楼主(2004-02-29):
我想请问高手们,西门子变频器在一送电就出现F231故障,怎么解决??

楼主(2003-11-02):
经检测,驱动电路都是完好的,检测也没有错,但不知为何一送电就会显示F231,且复位不了!我想请问这是为什么,怎样解决呢??

网友A:
前面有的人与你一样!

网友B:
你到主题为<变频调速维修保护技术系列》,那里有你的答案!021-62141466朱先生

网友C:
北京慧博伟业科技有限公司专业维修各种工控设备,象变频器,plc,驱动器,工业电源等各种线路板 电话:010 88459350 联系人: 郎建平 网址: www.huibogs.com

网友D:
到SIEMENS的专业论坛里去看看吧,这方面海哥是高手。

网友E(2004-02-10):
TO微微2003:你的问题解决了吗?到底是怎么回事

网友E:
我们的西门子变频器也出现了F231,型号6SE3222-4DG40,请高手指点一二

网友F:
您好,欢迎拔打我们的技术咨询热线021-62141466

网友G:
F231是输出短路,重点检查驱动部分,也有可能是开关电源部分,详细请拨打013575315985咨询,我们将为你提供24小时免费咨询

网友H:
如果驱动是好的,那就是7800检测回路有问题。7800的5V是否正常,换7800,还有就是084c。详细请电:13061778536。``````

网友I:
SIEMENS的专业论坛 在哪里哟,怎么进去呢

网友J:
输出短路

网友K:
西门子变频炸模块是怎么回事?

网友E:
没有人知道吗?

网友I:
我认同楼上火箭的说法 不过cpu坏了也有可能

网友J:
F231是输出短路,本人也碰到过,是电机问题,后排除.变频器证常.

网友L:
炸模块故障解决了吗?你的变频器母线电压是多少伏?运行过程之中炸模块,还是急停炸模块? 三菱公司IGBT,南京销售代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