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RON的PLC能直接控制步进电机吗?

楼主(2004-02-29):
MORON的PLC能直接控制步进电机吗? 晶体管OMRON型PLC的输出的脉冲频率有多大?

网友A:
我用过CPM1A的,2KHZ没问题

楼主:
怎样输出脉冲,用晶体管型PLC输出扩展模块可以吗

网友B:
当然没问题啊。如果脉冲比较低你可以使用比较底的细分。

网友C:
用继电器输出的PLC能行吗?

网友D:
你好! 用cpm1a控制步进电机它的指令应怎样来设置我现在有个需求就是不知怎么做可以指教一下吗? 谢谢!

网友E:
如何实现PLC控制伺服电机,我用的是S7200,由于对这块不太熟悉,电机还没有选定,请各位帮个忙。简单说一下控制方法及相关的连接。最好是能有怎么样实现的小程序。例如让电机正转三圈之类的。谢谢!

楼主(2005-08-30):
SHU说明书上有介绍

网友F:
编程手册上都 有的

网友G:
用三菱的可以呀

网友H:
用CPM1A晶体管输出可达到2K,继电器的不行, 用PULS指令和SPED指令就可以了, CPM1A只能实现单轴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