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继电器

楼主(2004-02-29):
求助:关于继电器 我是新手,谁能告诉我逻辑量输出和继电器输出的区别,还有什么是纯开关量。多谢了。

楼主(2003-12-12):
恳请高人指点

网友A:
笼统的说:逻辑量就是数字电路中的0和1,继电器输出其实就是量的通断,起一个通断的作用。当前点有响应时,当前点与对应的COM点接通,当当前输出点没有响应时,与对应COM点断开。

网友B(2004-02-29):
还是不太明白,能不能说得详细点,这个继电器到底是做什么用的?为了保护PLC?

网友C:
继电器可以使系统与现场设备相隔离,防止现场大的电流信号传入PLC(DCS )系统当中,也就是一种保护措施。

网友D(2005-05-04):
小艾说的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