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力控制器有谁卖呀?
笨!

楼主(2004-02-29):
各位大侠: 有谁知道那里有张力控制器卖呀? 请告之,非常感谢! 用于包装机械。

网友A:
我厂是专业生产制造张力控制器,HTTP:WWW。QWJD。COM 05138866785 13951382117

网友B(2004-05-31):
我司专业销售台湾企宏电工系统化有限公司的张力控制器及比例同步控制系统,大家如有兴趣,请与我联络 联系人:邓德兵 电话:0531-8662592 传真:0531-8617502 E-mail:sales@sd-sys.com

网友C:
张力控制器干什么用的?

网友D:
看你用于什么行业了,以及用的场合了,我公司有不同价格的张力控制器

网友E:
提供用于包装、印刷、分切、复卷、复合、涂布等多种卷绕机械的精密张力控制中T型,SK型系列张力传感器,张力检测器。   具体产品介绍请浏览   http://www.index-technic.com/page2.htm

网友F(2004-08-27):
德国SCHMIDT公司解决所有张力问题!网址:www.tensionmeter.de   中国办事处:北京欧立华科贸有限公司    TEL:010-63561991/2/3-803    米超

网友G(2005-05-05):
SZK-1B型恒张力控制器 SZK-1B张力控制器可对塑料薄膜、纸张、铝等多种基材进行张力控制。具有反应灵敏、滞后小,控制精度高和操作方便等特点。改变了一般张力控制器有温度偏差的缺憾。其适用范围也相当的广。可以用于:包装、印刷、纺织、烟草,食品等多种机械行业。是印刷机、复合机、造纸机、涂布机,胶带机等机械设备的理想张力控制装置。 工作原理: 利用装在张力检测滚筒两端的微偏式张力传感器检测出基材张力,使检测出张力和设定张力进行比较,通过PI调节器运算,自动调节磁粉制动器的励磁电流,保持基材张力恒定。 本控制器具有自动控制和手动控制两种控制功能: 1、自动控制: 仪器每次启动时的制动力矩为零,以防止启动时主机的瞬时拉力太大,而此时卷轴又有制动力矩,使基材有被拉断的危险。主机启动时,制动力矩和基材张力平稳上升,直至基材张力与设定值一样时,系统将会保持这个值(即恒张力)。随着放卷基材直径减少,制动力矩也会逐渐减少,始终使张力保持在一个恒定的值。主机停车时,制动力矩M将会瞬时上升至Mmax并维持一定的时间,以克服基材在放卷途中因主机停车瞬间而产生松卷。 2、手动控制: 系统开环工作,调节电位器设定值能使制动力矩线性变化,当设定值不变时,磁粉制动器励磁电流恒定不变(恒力矩),此时张力表仍能显示基材张力。 该控制器有初始制动力矩设定,软启动时间设定,工作过程张力设定,停车瞬间制动力矩设定及维持时间设定等功能,并在意外停电时,保持系统的张力恒定,使运动基材不至于突然松驰,可保证整个生产过程自动可靠运行。 ★主要技术参数: 1、电源电压:AC 220±10%,50~60Hz 2、输出电压:DC 0~24V 3、输出电流:0~3A (可根据实际需要定制) 4、控制精度:≤0.2% (可根据实际需要定制) 5、停车时瞬时力矩Mmax随设定值增大而增大,可在设定值的 0~150%范围内调节 6、瞬时力矩维持时间(即刹车延时):0~10秒 7、张力调节范围:0~100KG (可根据实际需要定制) 8、备用UPS电源:220V 自动转换 本产品性能可靠,显示直观,操作方便,是上述卷材生产机械恒张力控制的必备部件,经各地用户使用,反映效果好。本单位可为用户配套各种规格的磁粉制动器、离合器,特殊系统可以定制定配。 绍兴市工业科学设计研究院 姚利江 工程师 联系电话013105857570 0575-51442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