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s7-200怎样实现这个控制?

楼主(2004-02-29):
用plc200如何实现??????? 30台小型磨床,每台小型磨床交流电机启动后 慢转2分钟--高速正转2分钟--停4秒--高速2分钟-- 停4秒--慢转2分钟循环5次停止 30台互不影响,不能用计数器,设计电路 谢谢指教~~~

网友A:
我想你这30台磨床可以用一台PLC控制,因为你每台磨床只有2个输出(慢速、高速)和两个输入(启动、急停(安全考虑)),定时和计数通过PLC的内部定时器和计数器实现,不用增加任何的外部电路。30台互不影响有程序保证,非常容易实现。但加速和减速的时间处理就要是你们的要求而定,如果你要的定时是慢速、高速平稳运行的定时、停是完全停止不动的定时就要麻烦多了,因为你要判断这3种状态就得最少增加3个输入点,程序也要麻烦很多。

网友B:
对于这么多的电机,还是采用通讯的方式控制,这样省钱!

网友C:
用s7-200下挂变频,通讯用DP口,

网友A:
30台电机因为只有慢速、高速和停止三种,所以我觉得没有必要用变频器。

网友D:
若30台同步 可以用pto/pwm可以呀

网友E:
MICKE 你直接给他一个小程序吗?!

网友F(2004-04-04):
如果不用变频器的话,它的高速、低速、停止是怎么样切换的,该用什么执行器件呢?

网友G(2004-06-27):
没必要用通信直接用200就可了,高低速可用双速电机也可用变频,根据工艺来定,

网友A:
电动机的转速可以通过调电压、绕组电流、频率三种方式来实现,当然不同的方式对转矩的影响也不同。想想你们家的吊扇用的调速器就明白了!

网友H:
超简单,就是计时切换啊……没什么技术含量

网友I:
用双速电机就要方便很多了````` 其实可以考虑继电控制和PLC配合着用

网友J:
很简单啊,30台互不影响,就用外部触点来控制它的起停。就一台工作的情况是这样编程:使用循环指令,定时器指令来循环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