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LonWorks变风量空调控制网络工程成本估算方法

楼主(2004-03-01):
各位网友: 如果您熟悉或了解变风量空调控制系统成本估算的方法,请您提供给我,谢谢。 email:yinhongsen@sina.com 2004-2-23

网友A:
看你的设计。 VAV Box控制器上可以集成阀门驱动输出,风速传感器输入,并串联风机启停。(风机也有用调速电机的) 与上位机通讯可以用lonwork也可以用MS/TP 485。polling在点数少时延时也可以接受。 但是有时一个box要带几个房间控制器,可用扩展box控制器i/o口的方法,也可以把房间控制器做成智能sensor,挂在总线上(但这样总线上通讯量激增)。

楼主:
谢谢linac先生: 能否告诉我VAVBoxh1终端控制器的价格?每个box最多能带几个房间控制器。2004-2-24

网友A:
不含执行器、传感器。基于lonwork的vav box控制器的售价大约在$200。 看I/O的多少,如果不够,要加挂i/o模块。实际应用中可能会用多个温度传感器,CO2浓度传感器,Occupied开关等。

网友B:
Honeywell Excel 10 VAV Controller is a good solution for you. You can find more information in www.lonmark.org part number : W7751 , W7752

网友C:
TAC is the first provider worldwide in LonWorks VAV controller.Xenta 102 VAV LonMark certified controller is very good solution for you.You could use LonMaker or NL220 Network Tool and LNS Device Plug-in to implement device configuration. You may find VAV LonMark Open Solution from TAC,Invensys,Distech,Honeywell,Trane,Matrix and so on. By the way, TAC,Honeywell,Trane are LonMark Sponsor. Invensys,Distech and Matrix are LonMark Partner. You could also download more VAV LonMark solution from www.lonworks.com.cn.
LonMark国际展台
TAC 展台及报告厅
Distech展台及报告厅

网友C:
特灵展台及报告厅
Invensys展台及报告厅

网友C:
Honeywell展台及报告厅

网友C:
TAC Xenta 102-AX是LonMark认证的VAV控制器,获得LonWorld最佳产品奖。 基于液晶显示智能图形化按钮操作面板STR250,结合Xenta 102-AX VAV控制器组成了最佳的LonMark VAV开放解决方案。如需安装指南及LNS Plug-in配置使用,请和我联系。

网友D:
More info: www.lonworks.com.cn www.lonmark.org www.echelon.com www.echelon.com.cn www.tac.com www.tacch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