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与“RSVIEW”哪个更适合?

楼主(2004-03-01):
现有一工程采用AB的PLC,还有监控施耐德的设备(开关柜、温度变送器。。。。),上位机采用“组态王”还是“RSVIEW”?如何比较?请各位给些建议!谢谢

网友A(2003-12-18):
要说通讯的话应该都没问题,问题是你的工程的点数有多少,要是点数多的话权你别用ZTW,慢啊!RSVIEW我没用过,不太清楚!

网友B:
AB的PLC当然要用RsView! 一家公司做的配合很好!

网友C:
rsview32的功能很强的,听你的意思你好象对组态王很熟悉,但是rsview32更能够很好的满足要求。

网友D:
1000点左右用intouch 比较好.

网友E:
可以用世纪星,现在我们在速度上采用虚拟机技术,可以基本实现实时采集,而且我们又最完整的报表河流畅的画面。010-82896868-810

网友F(2004-02-29):
我觉得RSView好一点。。。

网友G:
AB的PLC当然要用AB的但不要用RsView要用RsView se 一家公司做的配合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