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intouch7.0中关于窗口切换问题!

楼主(2004-03-01):
各位高手请指教: 想在一个窗口下制作三部分内容(1)窗口上部由若干按钮组成;(2)窗口中部是粘贴的BMP文件;(3)窗口下部同样由若干按钮组成; 实现功能:操作窗口上部的任意按钮,在窗口中部显示其对应的画面(粘贴的BMP文件),但窗口上部其他按钮以及窗口下部其他按钮均不动,不断的操作窗口上部和下部的按钮,只是它们所对应的窗口中部画面(粘贴的BMP文件)在不停变化,没有被操作的窗口上部和下部的按钮均不发生变化。不知此项功能可否实现,请各位高手指教,感激不尽!!

网友A(2001-10-30):
将若干BMP文件叠放在一起,定义一些离散型的Memory tag标识为这些BMP的Visible属性,在按钮的动画连接中定义按钮按侠时这些tag的值(0或1),然后编写脚本......应该可以实现你要求的功能。

网友B(2004-02-29):
就是在可见性里面设置一下而已,too easy!

网友B:
可惜不能正常使用VB6中的TAB控件,那样效果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