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IBUS
EM277如何通过软件组态到DP网上

楼主(2004-03-01):
最近我想组态一个profibus-DP网,即将S7-200通过EM277挂到S7-400上,可是在STEP7右边的配置列表中确找不到EM277这项。 请教各位大师,有谁能介绍一下如何将EM277找到并拖到profibus-DP网上呢?

网友A:
你要重新下载GSD文件

网友A:
下载西门子GSD文件

网友B:
下载SIEMENS的EM277驱动,在STEP7下安装即可。

楼主:
我知道要下载EM277的GSD软件,可是如何安装呢?

网友B:
进如haedware窗口,选择options--install new gsd,安装即可。 wugm0@sina.com

楼主:
我会了,谢过各位大虾!

网友C:
我用的step7怎么没有hardware 选项

网友C:
安装是在step7里面还是其他软件呀 我的step7是v3。2的有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C:
现在我已经搞好了 没有用你们说的东西 重新用了siemens的profibus的插头pc可以找到s7-266 但是还是不怎么明白道理 呵呵

网友D:
各位大虾,现我需STEP7 V5.0软件,能否给我发一份,我的EMAIL:TSLJC@EYOU.COM,多谢!

网友E:
能说说什么是profibus DP文件吗,即什么是GSD文件

楼主:
GSD文件是指后缀名为.gsd的一个文件,没有什么profibus DP文件,profibus DP只是西门子的一种网络的名称。

楼主:
plcjc:我到是有STEP7 V5.2软件,但是太大了,459M,一般邮箱无法放呀,另外你要的软件版本不高,可以在网上down的。

网友F(2004-12-31):
雨点 十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