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windows下PC机直接发脉冲?

楼主(2004-03-01):
能否在WINDOWS下用高级语言如VB从串口或并口直接发脉冲控制安川伺服放大器控制电机转动?能否给个程序示例及接线图?

网友A(2004-01-12):
不可以。原理上可以控制并口直接发脉冲,但在WINDOWS下多任务执行过程不全部由 VB 控制,脉冲不会连续不间断输出。 这就是运动控制卡的必要。

网友B:
那么如果采用实时操作系统,岂不事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了? Embedded WinXP 能做到么?

网友C:
不知你需要的频率有多少,如果低的话可以使用windows中的多媒 体定时器函数,基本能满足。但需要快速I/O卡支持。

网友D:
可以实现,请查看我在《电子技术应用》200208期的文章“一种直接采用计算机串行口控制步进电机的方法》

网友E:
请问一下, 变频器的功率模块屡次烧坏, 而所带的负载是没有变过,

网友F:
楼上的提问,真正的目的大概是想采用WINDOWS/PC,用VB编程直接控制伺服电机,如果这样的话,根本无需采用脉冲控制方式去驱动普通伺服,直接选用智能型的伺服,通过串口通讯即可控制,编程十分简单,无需任何板卡辅助,价格与普通伺服加板卡相比也很有优势。可以推荐的是步进科技的KINCO智能伺服。www.kinco.cn

网友D:
赞成KK巴的方法

网友D:
http://www.21ic.com/new_info/news/files/news/200331851830.asp

网友G:
我有保留,KK巴的方法不错但如果是多台电机的情况,并且有一定传输距离可能会不行,建议用USB转CAN总线用总线来控制,便宜而且编程方便。

网友H:
我们采用RTX,效果还可以。有试用版,你可以去下载试一试,:)

网友A:
楼上资料我看过了(http://www.21ic.com/new_info/news/files/news/200331851830.asp),如文末所述:‘对计算机串行口、并行口资源的二次开发应用起到了一定的借鉴应用’。这种思想方法有一定创新性。 原理上VB、VC可以控制串/并口直接发脉冲,但在WINDOWS下多任务执行过程不全部由 VB 控制,脉冲不会连续不间断输出。单独控制运动可以到指定位置,如果运动过程中加工估计不行。如某设备要求工件在移动中加热进行热处理,有短暂停顿或者速度变化则过热,硬度发生变化不均匀。或者用在数控车床加工过程中,工件一边移动一边车削可能也不行。 不知道用示波器看过波形没有,是不是连续的脉冲? 看来使用该技术时需要注意应用对象。

网友D:
用串行口发脉冲时,的确有因WINDOWS的多任务使脉冲“不连续”的可能性,这种“不连续”问题最初也使我很担心,但实际运行过程中,尚未发现其影响,而且用示波器也观察过(有意在发脉冲时,运行其它程序),未发现波形抖动(VC++6.0,Windosw2000,API函数).可能由于脉冲的发送过程是由串行口相对“独立”工作完成的,对避开多任务切换时的波动有利吧

网友I(2004-02-28):
台湾凌华ADLINK的PCI-6208V应该可以实现这个脉冲控制,有程序案例! 可以联系我们:guobaogk@163.com

网友J:
For zsbs: UART在设置好以后是独立执行的。

网友K:
如果楼主真的要这样做,建议看看怎么写驱动程序。只写一个用户程序要实现这样的功能,小弟认为是不可能的,毕竟98或者2000只是一个桌面办公系统,不是实时系统,而设备驱动程序则比普通用户程序要接近底层得多

网友K:
zsbs说的多媒体定时器我也想用,zsbs能否讲一下使用方法,或给我发邮件lgm@freemail.sx.cn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