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帮我这个忙,我就把三菱FX编程软件和仿真模拟软件发给他!

楼主(2004-03-01):
目前本人在做一个屠宰后道自动分割线的项目,具体控制如下:] 1 13台电机(传送带+分割圆盘锯)全部正向顺序延时启动,反向顺序延时停止; 2 在启动过程中任何一台电机发生故障突然停止,它前后的所有电机都依次顺序停止 3 启动成功之后,在分割过程中,任何一台电机发生故障,前面与其有直接物流传输关系的传送带电机立即停止运行,其后面的传送带电机依次运行一个周期再顺序从前往后停止 现在本人在编程过程中已经编好启动和停止部分的程序,但是怎么区分开启动时故障发生的处理方法和工作过程中故障发生的处理方法,本人想了好久就是不知道怎么办???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下迷津!!!求求你们了!!!!! 谁帮我这个忙,我就把三菱FX编程软件和仿真模拟软件发给他!绝不说假话!

网友A(2003-05-27):
将所有接输出接触器的Y点的常开触点串联输出中间继电器,就以此来区分

网友B:
简单,13台电机,全部运转后就是启动成功,取个状态,不就行了吗

网友C:
我想仅是从硬件上做这点文章是不足够达到你的要求,还应从软件上老虑一下吧,如果是我,我会把程序分二到三个子程序来处理,一个是起动子程序,一个是正常运行子程序,另一个是故障处理子程序,不知这样说对你有否帮助?

网友A:
就这个还用分成三部分,太费事了

网友D:
有点象我们公司的轧机控制系统,我正在调它,差不多了,只有变频器与通讯不行 要不要交换一下心德?

网友E:
这还不简单吗?13个电机不是顺序延时启动吗?最后一个电机启动了也就是启动成功了,取最后一个电机的状态不就OK了吗?哈哈哈~~~~~记得发软件和仿真软件给我啊,我也很需要它们。lltgx@163.com

网友F:
我不会你的问题,可我很需要你的软件。希望你能发给我。 三菱FX编程软件和仿真模拟软件,拜托啦。我的邮箱是 licaihua99@163.com

网友G:
我的想法同“虚心问道”相同,也不知道你是否完成。我可以与你一起探讨。ZZGSWX@TOM。COM

网友H:
你可以把启动时的故障和运转时的故障分开来写 我很需要你的软件谢谢能给我吗/ su79121@163.com

网友I:
请用状态流程图编程

网友I:
请告诉我联系方法,我已编好 EMAIL:HXL202319@SHOU.COM

网友J:
1)可将启动和运行时的故障判断电路分开编写 2)运行时可用控制13台电机的输出继电器常开触电串联来取一个故障信号 3)启动时的故障判断可启动一台就并接一个触点的办法来做 可联络yanyuvip@163.net

网友G(2003-09-07):
将启动和运行时的故障判断电路分开写然后取最后一台电机的运行状态。 我是这样认为的,请联系我:chunhui008@hotmail.com 我需要你的软件,拜托,谢谢!

网友K:
羽帝你好,我现在才看到你的贴子,估计你已经搞定了吧。如果没有,我觉得yanyu的方法不错,可以采纳。另外我特需要你的东西,可以mail给我吗?交个朋友:qs97471137@163.com。谢谢你先

网友G:
羽帝:你给的资料有些不详, 1.电机故障是如何区分?电机坏;双金属跳过电流;检测到不运转或是变频器控制? 2.现你的问题是在出错后的处理过程,你必须找出启动过程中出错状态与运行中出错状态的不同之处.先分辩出两者的不同,再说处理的事. 3.在区分出两者的不同之处后,给各个段定一个站.每个站一个M状态地址,故障出现时,对应的M地址号置位.再用这个M地址号调用子的错误处理程序. 我对你的PLC软件没什么兴趣,有点关心(仿真模拟软件)的实用功能.如果需要多点商量,可给多点数据来.在大家帮你关心一下也行.

网友G:
你电机控制是变频器,还是直接启动,反正要在电机的故障的时候,给PLC一个信号不就解决问题了!你要原意的话,给我你的资料。ZJGZTCMXX123@263.NET

网友G:
给我软件就给你程序!liubing@lcic.com.cn

网友L:
加装一个A970GOT,把控制流程有画面描述出来,在GOT中编辑故障报警,一看就知道那个电机出问题了!

网友M:
把你的软件和问题的详细说明一起发给我,我可以帮你研究研究. YOYOFE@SOHU.COM

网友N:
可以到"海之家电脑论坛"的下载全系统版块中下载 地址为:http://fgg.minidns.net

网友G:
把详细资料发给我,大家一起商讨。yech_fang@163.net

网友G:
你是一个骗子,没见你行动!

网友O:
你可以用光电或磁接近开关检测电机运转情况,输入plc,同时也可以吧接触器位置信号与其混合或分别输入,程序编制起来并不复杂,只是要多动懂脑子吧了! 如果还不行可打电话0371-8738196,也可以EMAIL TO: liuhong674@sohu.com

网友P(2003-10-23):
请教:我在写一个七段码显示的程序,用的是FX0N-40MR的PLC,现在由于其他程序上的需要,最多只有4 点输出供使用,输入点数还有。请教怎么实现。

网友Q:
你找到《三菱PLC编程手册》就能在上面找到你现在情况相同的例子。这本手册网上可以载。用步进梯形图写很简单。你自己去找就可以。

网友R:
本人单位用的是也是fx2n,有什么问题可以一起研究 你的软件我不用。adam_bede@163.com

网友S:
我不会你的问题,可我很需要你的软件。希望你能发给我。   三菱FX编程软件和仿真模拟软件,拜托啦。我的邮箱是 ytfh_098@163.com

网友T:
设定两个状态标志位,一个为启动状态,一个为正常运行状态,前者 可以取启动条件或按钮的信号上升沿;后者可以取所有马达运行串联状态的上升沿。 我的邮箱是: shuliangchen09@21cn.net 希望你能发给我软件。

网友U:
我很需要你的软件,能给我一份吗?

网友V:
你的控制系统我写过。有点象生产线的。 你的软件我不需要。 把你的程序发过来共同研究。 邮箱:LXH2322284@163.COM

网友W:
你的问题我不会答,但我很想得到您的软件。XUCHI@TCL.COM,谢谢!

网友X:
用循环移位指令,你放心,我不要你的狗屁软件,网上大把下载?

网友Y:
复gxzyj110,将输出安排到同一适用电压等级而且连续的地址,使用BCD指令就可实现

网友Y:
复gxzyj110,将输出安排到同一适用电压等级而且连续的地址,使用BCD指令就可实现,外部用4511译码电路解码(DIY),记住要在4511和LED间加限流电阻,使每段发光管的电流在10mA以内

网友Z(2003-12-04):
我不会你的问题,可我很需要你的软件。希望你能发给我。   三菱FX编程软件和仿真模拟软件,拜托啦。我的邮箱是: jiangshr@163.net

网友AA(2004-01-06):
我想你的问题已经解决了吧,如果愿意的话,把软件发给我一份好吗? 我的邮箱yiran_zqn@163.com

网友AB:
我非常需要你的软件,但我确实不会你提出的问题,你能发给我吗? 在此我先谢过了!!!! 我的邮箱是 navy20042008@163.com

网友AC:
祝你的问题早日解决,可能的话,发一份给我好 吗? 多谢了, 祝你新年快乐! 我的邮箱是yaojiangyc@yahoo.com.cn

网友AD:
我可以不劳而获吗 我要仿真软件 帮我发过来吧 我的邮相是yonggangtang@vip.sina.com

网友AE:
我个人独立完成的大型顺控项目,控制方式跟你的描述几乎相同。 大家可以研究下,当然,我是不需要你的东东的,我的垃圾多得看不完了。^-^

网友AF:
设定两个状态标志位,一个为启动状态,一个为正常运行状态

网友AG:
用步进顺控指令遍两个循环,自己再好好想,若觉得有价值就发给我吧!先在此谢了!ZHOUJUNAK@YAHOO.COM

网友AH(2004-03-01):
把详细工艺要求发过来,我帮你做

网友AI(2007-11-27):
我不会你的问题,可我很需要你的软件。希望你能发给我。
  三菱FX编程软件和仿真模拟软件,拜托啦。我的邮箱是
  CZXLW0107@126.com

网友AJ(2008-11-25):
你打开仿真  把机器负载运行后看运行,根据仿真的传输波形应该可以区分  在加上继电器或LED来区分 ,我也需要你的软件。希望你能发给我。
  三菱FX编程软件和仿真模拟软件,谢谢。我的邮箱是lianhuazhouqi@163.com

网友AK:
用移位指令这个问题很容易解决的

网友AL:
能做出这问题的人应该是不会缺少这些软件的

网友AM:
好办,软件就不用了。。。。有事联系吧

735554964@qq.com   13113363131    QQ735554964

网友AN:
5年前的问题了.

没什么好回答了.

网友AO(2009-05-07):
建议用SFC编程就很简单的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P(2010-05-01):
我不会你的问题,可我很需要你的软件。希望你能发给我。三菱FX编程软件和仿真模拟软件,拜托啦。我的邮箱是kui234013@126.com

网友AQ:
分几块来写、  在相连

用SFC也可以

网友AR:
我很需要你的软件,能不能给我一份啊

谢谢啊

jsczliyu@163.com

网友AS(2010-10-16):
我给大家推荐一下三菱工控网 ,http://www.gkooo.com/sl/index.htm 能下载好多东西,仿真软件和编程软件多有。。。

网友AT:
呵呵,用这种软件也能勾引人啊,网上大把能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