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出继电器”与“继电器输出”

楼主(2004-03-01):
[问] : 可编程序控制器(PC)中的“输出继电器”与其“继电器输出”有何内在联系? [答] : 可编程序控制器(PC)在采用梯形图作为编程语言时,梯形图中的“输出继电器”仅是一种形象化的“软继电器”,PC通过它来起到输出控制作用,当其满足接通条件时,对应的输出可即有输出信号。实施输出的硬件,则可能是能输出开关量信息的三极管、双向晶闸管。当PC采用继电器输出时,是以继电器的触点来执行梯形图中“输出继电器”的输出指令。因此,并不是说PC的“输出继电器”只能用继电器输出的模式。

网友A:
最好举一下现场的例子让大家理解以下!特别是那些初学者!

网友B:
输出继电器是指作为输出的继电器,继电器输出是说继电器输出了一个开或关信号。

网友C:
通常说的输出继电器是指可编程内部的软继电器,而继电器输出是指PLC开关量输出的一种输出方式,如:继电器输出、晶体管输出。 有机会可指教:kalpay@163.com

网友D:
太简单了,1个是指这个继电器的作用它是做为输出用的。另一个是指信号在继电器上输出

网友E: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语文上问题了

网友F(2004-04-07):
各位大师和朋友: 我也是刚接触电液触伺服闭控制系统。 我从事注塑机现场维护已有十余年,接触国内外各型塑机逾70多种,但用全油压并用伺服阀实现注射系统压力,速度,位置闭环控制的塑机并不多。我知道这正是塑机行业发展的一个方向,我想用伺服阀去改进大型塑机(1000T)以上的注射系统,或者改进国外油压和机械设计都很优秀的机台,但有很多疑问需朋友们帮我指点 1:伺服阀正常工作对整个油压系统提供的油源稳定性有一个怎样定性的要求或最基本的要求? 2:MOOG有一种专为塑机提供的伺服阀,并有一专用的V/P卡,输入输出都是0-10V的标准工业信号,此V/P卡可实现第一级的硬件闭环,但我不知如何查阅这方面的资料,我英文很差,哪位在这方面有经验的朋友帮我指条路,万分感谢!卡型号:V/P-countroller card D122-034-A001.

网友G:
纯粹是语文没有学好,这是我们学工科的弱项

网友H:
这确实是一个语文问题

网友I:
这都是课本上很基本的问题,可见你的课本基础知识没有学好. 基础很重要!!

网友E(2004-05-10):
这都是课本上很基本的问题,可见你的课本基础知识没有学好.   基础很重要!! 继电器输出只是PLC的一类 还有晶体管 可控硅

网友J:
我不觉得只是一个语文问题,有谁能解释一下,这三种输出分别适合应用在那些场合???为什么????

网友K:
这个问题弄懂以后再去从事工控工作吧,不懂的人可能语文也有点问题

网友L(2004-06-17):
是否可以理解成"输出继电器"就象电气中的继电器,它是一个实体装置,只不过在PLC中它是由电子电路等组成,而不是电气中用的是电磁线圈; 而"继电器输出"是一个开关量,无论PLC,还是电气继电器都输出的是开关量信号,对开关两去控制的设备或电路来说并没有分别. 所以我理解"输出继电器"是装置,而"继电器输出"是一个开关量,不知是否正确

网友M:
输出继电器是梯形图编程中的一个内部输出符号,在程控器硬件中是不存在的。其实就是数据存储器(RAM)中的一个bit。继电器输出指的是程控器的输出方式,有继电器输出、晶体管输出、可控硅输出等。

网友N:
大家好,对于注塑机的电脑的输出和输入我还是不大了解,输入和输出的信号都是谁给的呢?还有,就是现在的注塑机越来越来大了,一般都配备了两个甚至是三个马达,一个马达要带两个油泵,有谁知道这四个油泵是怎么组合的吗?初学希望大家能给指点。

网友O:
mailto:jlpxd@163.com输出继电器是梯形图编程中的一个内部输出符号,在程控器硬件中是不存在的。其实就是数据存储器(RAM)中的一个bit。继电器输出指的是程控器的输出方式,有继电器输出、晶体管输出、可控硅输出等。

网友P(2004-08-07):
谁有ERNI继电器?

网友Q:
http://www.sinolink.biz/AgentProduct/main_c.htm

网友R:
能说说这三种输出的具体区别吗?在实际使用环境中该如何选择呢? 第一次接触这东西,请指点,谢谢!

网友S:
痴心梦人:你所说的四个泵其实是两个大泵两个小泵,一般来说大都是定量泵,其输出的流量和压力都是固定的,在实际工作中他们只是在那一直傻转而已,真正的控制实际上是靠油路后面的大泵压力阀和小泵压力阀还有比例压力比例流量阀来控制的。通常机器需要做小流量大压力动作时启用小泵阀,需要高流量大压力动作时启用大泵阀,如果只需要小泵动作时,大泵的压力油就由大泵阀流回油箱了。由于机器太大,需要流量很大,所以设计者只有使用两个泵并联来解决这个问题,因为没必要为了一台机器去搞一个超级大电机和大泵出来,那样成本太高

网友S:
何玉洪:其实目前的国产机器大都有闭环控制系统,市场上见不太到,主要是客户群定位问题,因为只有精密注塑的客户才需要闭环系统,由于成本很高,导致厂商把它作为选装系统。这种精密控制系统推广的不多。常见的主要是国外机器作为标准配备,国内机器由于成本上的考虑,在销售给大部分客户时都使用开环系统。因为只有做精密等级的齿轮,电脑连接器才有可能会需要闭环系统保证精度。而这些产品大多为小型机器就可以生产。大型机器由于大多数的产品需求精度不高,普通开环机型就可满足。如果要装最好选用德国博士伺服比例阀,几乎所有国产厂商都选用它,由于内置了压力检测器所以可以省出压力传感器的钱,另外其反应速度也很高。就我的看法,由于其反应速度很快使的伺服功能好像起不到太大作用,因为实际的压力曲线实在已经很接近设定的曲线值了。

网友T(2004-10-10):
请问PLC的内部继电器是什么?为什么称它是“软继电器”?它的接点可以使用无限次吗?

网友U:
PLC的内部继电器之所以称为软断电器是因为它不是一个物理实体,而是数据存储器中的一人bit。它的触点可以无限次使用。

网友V(2004-11-10):
各位大师,我是一位从事自动化技术服务不久的小弟,请教各位,一个输出继电器线圈最多能带几个并联语句。多谢!!!!!!!

网友W:
如果你自己编过程序你就明白了

网友X(2005-01-10):
各位师傅,我是刚刚接触这PLC,我编程的书也有,可是我看着那个梯形图和我的电路图,不能融会贯通,不不知道哪个好心的师傅可以教教我,我的信箱是jhpwlj922126.com 我的QQ是35959117

网友Y(2005-05-20):
各位师傅,我是刚刚接触这PLC,我编程的书也有,可是我看着那个梯形图和我的电路图,不能融会贯通,不不知道哪个好心的师傅可以教教我,我的信箱是wzdhbcwxg@163.com我的QQ是117322024

网友Z:
楼上的太懒了,连请教的话都抄别人的,一点诚意都冇,哪个肯教你?

网友AA:
厉害!! 佩服!! 一楼的厉害!! 偶看了三遍 总算看懂了!! 谢勒!!

网友AB:
又学到一些知识。   zhaolianjunchair@163.com

网友E:
回复四个泵组合: 一个是10CC,20CC,40CC,80CC,用1248组合就可以得到102030---100的排量 了。关键你要在PLC输出时作组合,不过这是早期做法,现在没人用了。 关于MOOG CARD,它是0-10V的输入,转为-10-+10V的输出,用信号控制射胶射 退保压背压,现在正在改一台用MOOG051阀控制的机子,做好了发上来大家看看。 110770609QQ

网友AC:
各位前辈: 小徒初如社会!本以为自己有几斤几两,可以上社会大展拳脚,可谁知自己在工控业不过一小儿也!可以用黄毛下子来形容自己!我知自己功浅能薄,期望各位前辈赐教一二! E-MAIL bjx2004abc@yahoo.com.cn

网友AD:
输出继电器是可编程控制器中诸多类型继电器的一种,这类继电器是用来与控制器的物理继电器一一对应的;继电器输出通常指的是把控制器的某个开关量信号通过与物理继电器相联系的输出继电器实现对开关量的控制。 这是可编程控制器的一个基础知识,这个问题的核心是要清楚可编程控制器是通过控制与控制器的物理继电器相联系的梯形图中的输出继电器来实现对开关量的控制器的。 下载运行带模拟运行的编程软件或许能帮助你理解: http://www.hrplc.com/xiazai.htm

网友AE:
深刻理解一下PLC的循环扫描工作原理,也许你就会恍然大悟!

网友AF(2005-08-16):
要是你实在不明白,各高校的自动化和机电一体化专业有很多相关书籍,你可以看看嘛

网友AG:
各位老师:    小徒初入社会!期望各位前辈赐教一二!

网友AH:
输出继电器:是指在继电器的后继单元多是执行器件.也可以理解为输出器件. 继电器输出:是指在单元中的输出器件是继电器,在PLC中也有晶体管输出和双向晶闸观管输出的. 其实在大多地方着两个是混淆的.

网友AI:
看来得好好补习一下语文了。

网友AJ:
前者虚拟称谓;后者实体加载.

网友AK:
只要自己编个程序就明白了

网友AL:
输出继电器 是编程过程中的图形工具,抽象概念。 继电器输出 是实现编程目的的设备,是实际 物体。

网友AM:
谢谢 ,使我更进一步理解了PLC系统的关键词语的含义,我是初学者,有许多不明白的问题,请大家原谅及加以帮助.

网友AM:
大家好,我是初学者,请大哥大姐给以帮助

网友AN(2005-11-05):
先了解一下名词解释~!~

网友AO:
胜读三月书

网友AP(2005-12-06):
"输出继电器"中的"继电器"是一个逻辑概念
"继电器输出"中的"继电器"是一个物理概念

有需要工业串行通讯产品的用户请登陆www.itrob.com
北京异特路智能通讯科技有限公司

网友AQ(2023-09-24):
fdas沙发沙发士大夫士大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