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iFIX中历史数据库是什么?

楼主(2004-03-01):
不知道iFIX中历史数据库是HTRDATA里的文件呢,还是iHistorian管理的数据库??,还请各位指点一二

网友A:
ifix 有几种历史数据库: 1.数据文件 2.ODBC指定的数据库 3.大型的ihistorian历史数据库 安装默认为数据文件

楼主:
deng_lp,谢谢你的帮助,我明白了!!

网友B(2004-07-27):
是一个历史数据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