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VACON CX应用宏下载问题?

楼主(2004-03-01):
现需”下载多目标应用(2)“宏,请问如何连接PC与变频器?有何注意事项?

网友A:
你需要FC Load下载工具和232联接线缆(用于电脑和变频器),另外下载程序可能需要用户名和密码,并且要注意程序的版本号,即使一个程序,不同的版本号也许有变化。多目标2你可以直接问vacon要,他们可以提供。

楼主:
谢谢,232联接线缆是否为两九针(一公一母)?

网友A:
没错,你有FC Load就可以把电脑的程序下载到变频器了,但要注意有关你的变频器的一些参数,主要是型号之类的数据

网友B:
232联接线你也可以向代表处购买,他们有现成的。

网友A:
那根线也可以自己做,成本很底,20元足以搞定

网友C(2008-12-24):
那请问NXS系列,应用在放线上面的,能实现(0-10V)的信号下,会实现正反转,就像闭环过程PID控制一样。

网友C:
线自己怎么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