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传动和伺服驱动系统

楼主(2004-03-01):
变频器传动和伺服驱动系统是否都可以达到同样的目的,两者有什么区别? 再成本方面又如何呢?请各位大虾指教,谢谢

楼主:
大虾都睡着了吗?

网友A:
二者基本原理是一样的, 只不过伺服驱动系统的精度比变频器要高100倍以上 当然其材质也要好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