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变频器问题

楼主(2004-03-01):
安川G7变频器用于起重机,当自学完成后,设O2-03=1,除了额定转速不能记忆外,其他都可。 结果变频器断电后,再上电,可能是因为这个参数又回到1750的出厂值的缘故,结果断电前 能吊28吨的重物,再上电后连20吨也吊不了(提升吊不起来)。请问各位老师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不能一送电就启动电机!滤波电容要充电时间!

楼主:
请教李老师,现在程序设定3秒充电时间(PLC控制),不知够不够。但是不知道断电前后为什么参数不一样,为什么转速值又回到出厂值(1750),应该是750。

网友B:
答非所问,安川 的变频器用于起重机,我明白IC的意思,可能是参数还没有设定完全,我也在 作 这方面的事情,变频器用于提升机和起重机

网友A:
信号有没题!但与吊不了没关系!

网友C:
参数没有被记忆 试试设定完将INV断电再送电.